想自己组电池 有经验的朋友来说说

楼主(2014-09-04):
自己想组点3s的电池 大家有啥看法 我想用那些尸体电池的电路板来做 行不行

网友A:
电池尸体里貌似没有电路板的

网友A:
自己做的电池质量不好掌控。

网友B:
用旧电池的电路板来做组电池 ,方便好做。

网友C:
找不到高倍率的好电芯  我的电池总暴力不起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68928&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尸体里貌似没有电路板的

想用那些花牌 狮子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的电池质量不好掌控。

我看好多都是电压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旧电池的电路板来做组电池 ,方便好做。

是的 牌子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高倍率的好电芯  我的电池总暴力不起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8 ...

现在不飞3d 主要就是节约 练手 我看你的电池没有电路板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不飞3d 主要就是节约 练手 我看你的电池没有电路板哇

要电路板做什么 很奇怪诶!

网友D:
航模电池是没有电路板的,手机电池才有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模电池是没有电路板的,手机电池才有电路板。

怎么没有呢  过冲 过放 都有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电路板做什么 很奇怪诶!

过冲 过放 保护 这些东东

网友E:
楼主没拆过模型动力电池吧?这些电池没有过冲、过放保护板的,有的电池上面的覆铜板只是起连接、固定电芯电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没拆过模型动力电池吧?这些电池没有过冲、过放保护板的,有的电池上面的覆铜板只是起连接、固 ...

有保护电路 上次我的电池就是保护电路保护了 电池不放电 然后我返厂  换了块板子  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保护电路 上次我的电池就是保护电路保护了 电池不放电 然后我返厂  换了块板子  就好了

当我什么也没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冲 过放 保护 这些东东

航模电池不用保护版,靠自己注意并维护,充电用专用充电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保护电路 上次我的电池就是保护电路保护了 电池不放电 然后我返厂  换了块板子  就好了

是换了块新 电池吧。如果飞机在天上飞到缺电,你是想电池保护飞机掉下来,还是想宁可把电池废了也要把飞机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换了块新 电池吧。如果飞机在天上飞到缺电,你是想电池保护飞机掉下来,还是想宁可把电池废了也要把飞 ...

额 客服是那样说的 我现在也不懂了

网友G:
感觉楼主用的是精灵的智能电池,有保护板....一般的航模电池都是没有保护板的,大部分模友宁愿废电池 也要模型回来....

网友H:
也就那些类似精灵专用的智能电池有保护板了,花牌、狮子这些常规航模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楼主用的是精灵的智能电池,有保护板....一般的航模电池都是没有保护板的,大部分模友宁愿废电池 也要 ...

这是肯定的啦 飞机回不来 飞虾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也就那些类似精灵专用的智能电池有保护板了,花牌、狮子这些常规航模电池是没有保护板的。

额 大家都这么说 那就等收到实体了在看吧

网友:
我现在都自己组电池了,做好保护就行了,没保护的不抗摔

网友:
不是保护板,是物理保护的,铝板或者非金属的强度高的都行,包裹电池周边

网友I:
航模只有低压bb响??大电流保护板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航模只有低压bb响??大电流保护板很贵的??

嗯嗯 淘宝上看了 大概要5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当我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