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和5.8G图传哪个显示效果更好?

楼主(2014-09-04):
  并不是1.2G图传和5.8G图传哪个好、这两个不同频率的图传各有优点,    我想知道1.2G和5.8G图传用相同显示屏,相同摄像头哪种图传显示效果更好一些? 1.2G图传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频点少,5.8G图传贵         点,干扰少、  使用需求距离不是很远 四轴,大约3KM吧、、再远就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
1.2G的会被2.4G干扰,5。8g干扰少点

网友:
效果上5.8 不过不绝对 找好点的 频率带宽大一点的

楼主(2015-01-19):
现在1.2G配合433,感觉不错、没有想象的那么渣渣、

网友A:
不要用1.2g的图传。不道德。 你坐飞机的时候不怕下面有哪个sb捧着和飞机二次雷达一样波段的设备“玩儿“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1.2g的图传。不道德。 你坐飞机的时候不怕下面有哪个sb捧着和飞机二次雷达一样波段的设备“玩儿“的 ...

不要紧,我们这边没有飞机场,哈哈,都很少见到飞机经过,不要紧吧、 功率也很小800MW。。。。

网友B:
要效果肯定是5.8G好,要距离的话,1.2相对要远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紧,我们这边没有飞机场,哈哈,都很少见到飞机经过,不要紧吧、 功率也很小800MW ...

800MW……

楼主:
柏通1.2G 800MW、、、、、很经典的配置、、

网友C:
我也是用1.2G配433增程,用1.2主要是技术成熟,稳定,价格相对便宜不少,距离也比5.8G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柏通1.2G 800MW、、、、、很经典的配置、、

哈哈,800mW不是8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800mW不是800MW

   习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效果肯定是5.8G好,要距离的话,1.2相对要远一点的。

对比了同学的5,8G,感觉没啥区别的说,

网友:
1.2干扰会大一点,建议使用5.8……

网友:
1.2G波长那么长,空间损耗很小,随便几公里都有。800mw很大功率了,我们有平板做接收,朋友去测试,飞过35公里,太夸张了。35公里地球弧度都影响传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1.2G配433增程,用1.2主要是技术成熟,稳定,价格相对便宜不少,距离也比5.8G远。

技术成熟是指什么? 如果是1km内的情况下是不是1.2性价比更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成熟是指什么? 如果是1km内的情况下是不是1.2性价比更高些?

1.2G应用已经很长时间了,产品质量相对稳定。1公里以内我认为两者差别不大,1公里以上,是1.2G好一点,因为我用1.2G,800mw,全向天线,2公里还很清楚,没有雪花,用5.8G加了定向天线都有点难达到1.2G的水平。个人应用心得,你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