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OSD显示battery low和 low Rssi

楼主(2014-09-04):
看图。apm飞控,osd显示的这些信息是何意?电池不是满电,但也有12.2伏。这个battery low是指什么?谢谢大家!

网友A:
battery low是电池百份率低於设定值low Rssi 是摇控讥号强度,接收没rssi输出连接飞控,把它取消勾选便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attery low是电池百份率低於设定值low Rssi 是摇控讥号强度,接收没rssi输出连接飞控,把它取消勾选便行

现在的固件这个能单独取消了吗?我以前找了很久没没有。怒上naza+iosdmini

网友C:
请问你用什么摄像头?方便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ttery low是电池百份率低於设定值low Rssi 是摇控讥号强度,接收没rssi输出连接飞控,把它取消勾选便行

是哪个参数呢?除了下图中的就还有
FS_BATT_VOLTAGE 设的是10.7

我用的是3s的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固件这个能单独取消了吗?我以前找了很久没没有。怒上naza+iosdmini

不能取消的话,飞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什么摄像头?方便给个链接看看?

就是那款96650的记录仪。

网友:
我用地面站也出现过,但是没管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固件这个能单独取消了吗?我以前找了很久没没有。怒上naza+iosdmini

当然可取消,看图把rssi勾选取消便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哪个参数呢?除了下图中的就还有
FS_BATT_VOLTAGE 设的是10.7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

我这里没设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取消,看图把rssi勾选取消便行

楼主是说这个吧。没有电流传感器就会一直闪啊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取消的话,飞有问题吗?

飞起来没影响  就是看着不爽

网友D:
请问那个红框中的20是什么意思,另外上面的打对勾的battery low 框里是保留对勾还是取消?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起来没影响  就是看着不爽

看着不爽,关了便爽把图打勾取消行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那个红框中的20是什么意思,另外上面的打对勾的battery low 框里是保留对勾还是取消?多谢指教!

20是电池容量百份比,取消打勾便没低电压警告,包含电压及电量百份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说这个吧。没有电流传感器就会一直闪啊闪

原来没有电流计他也会出现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是电池容量百份比,取消打勾便没低电压警告,包含电压及电量百份比

多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