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飞机X3 后面还有惊喜

楼主(2014-09-04):
开始入的飞越有副翼450,炸鸡成本没得说,但是觉得精度不够高,入X3一枚。

开装:

安装过程中还遇到不合格件,只能自己动手钻开

安装完成:

最后:(暂时只入了空机、电子设备还要攒钱中……)

网友A:
X3的舵机压片装错了吧   570

网友:
多少米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的舵机压片装错了吧   570

哪里装错了请截图指教

楼主:
淘宝都有嘛,呵呵

网友:
求各种z j 图。。。。你们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装错了请截图指教

应该是压在舵机耳朵上面的吧

楼主:
假总不要调侃我,你不是要入570 记得把电子设备配置发个给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总不要调侃我,你不是要入570 记得把电子设备配置发个给我啊

你飞12s还是6s 电子设备其实随便配了,标准舵机,用kst725+kst525都能飞。 12s用80a电调,没钱用凤凰,有钱用k,能等就等好盈。电机么,按照官方推荐的kv值买就好了,主要不要买长轴的,据说蝎子电机普通轴都长了点。

网友:
确实舵机压片装错了

网友:
天啊 X3飞FK啊!有点奢侈哟!

网友:
一入就入两台啊!真有钱

网友:
精度应该是亚拓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