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全向天线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得到两根WIFI天线,准备用在零度的wifi模块上,没事拆开看了看内部结构和尺寸,跟理论计算值少有些差距,请各位大师给予指导为什么?如图,wifi天线实际就是2.4G天线,理论计算值是3.08cm,实际测量是2.7cm,为什么成品的天线会跟计算值不一样?

网友A:
同求答案,有个福斯的接收机,天线断过,同轴电缆的,我露出3.08cm线芯不行啊,距离只有10米,怎么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答案,有个福斯的接收机,天线断过,同轴电缆的,我露出3.08cm线芯不行啊,距离只有10米,怎么会这样

这个你肯定是焊接问题

网友:
这个或许是“制造误差”

网友C:
应该2.7正确吧,不懂,量了华的接收机天线露出长度也是2.7啊
有谁能解惑

网友:
我的理解是天线的长度与两个参数相关,一个是频率,一个是材料的介电常数(好像是这个名词),好像是介电常数越大,天线可以越短。按刚刚楼上的数据,我猜此天线材质的介电常数可能是3.08/2.7=1.14。以上是我的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普通天线3.0几mm。图上的是增强型高增益的,2.7正常。后面的金属管是有作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2.7正确吧,不懂,量了华的接收机天线露出长度也是2.7啊
有谁能解惑

我的RX1002接收量过是刚好3.0CM呀

网友:
新人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RX1002接收量过是刚好3.0CM呀

的确,白色1002是30,馈线直径也粗一点,而802确实27,是加工质量差,还是应了6楼7楼的说法

网友:
量了一下天6的接收天线,刚好3.08cm

网友:
应该就是偷工减料,银的导电率也只比铜高5%左右,就算计算缩短系数也不可能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肯定是焊接问题

焊接挺好了啊,线芯和外层都接对了,原来试过调换位置更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具体???

网友:
还有个问题,我有个2.4G 的接收是迷你蚊车上的,用福斯GT2的2.4G控,那个天线怎么不是同轴电缆,就是普通的电线。?????????

网友:
6楼说的对,材料不同,缩短系数以不同,还有救是同为2.4G,如果天线频率在2.4g低端那天线要长一点,如果天线设计频率在高端那就端一点
1/4波长的天线增益是0

网友:
新人表示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