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问 这个有副翼陀罗接线图是否正确?顺便请教点有副翼的知识

楼主(2014-09-04):
如图 这是一颗地平线的接收机AR6系的,陀罗是Y520.想请教下大家这样接线对不对。我正好也用DX8,想试试有副翼的手感。

因为刚入魔不久身边都是无副翼,之前没接触过有副翼的,有几个问题不了解:

1是副翼要和十字框水平,这个水平是用眼睛看么?
2两个副翼装上之后是不是也要调整副翼的双桨/震动/
3我看副翼片是直接拧到平衡杆上的,是不是要保证两个副翼的长度一致?

请大伙给解答一下,最好给个有副翼调整的好帖子,小弟搜索半天没发现写的特别仔细的,谢谢了!

网友A:
有副翼多是机械原理,能看到的对称的部件,尽最大努力调整平衡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副翼多是机械原理,能看到的对称的部件,尽最大努力调整平衡对称~

好的!能否帮忙看下接线图对不对?

楼主:
怎么搞的 图是不是看不到?

网友:
接线是对的

网友B:
这个插线貌似和其它接收机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插线貌似和其它接收机不一样的

恩 是的 图里面加了一个BEC

网友:
不懂帮顶   坑爹的字数

网友:
有副翼好,细腻圆润手感好,就是修机太累人,没个半天修不好。

网友:
接线是对的,但要注意不同的接收机每个通道是不一样的,比如FUTABA油门时通道3,其他牌子就不一定是通道3了

网友A:
喜欢有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搞的 图是不是看不到?

有什麼不明白可以發圖問我,地平線我最愛,用了快10年,有副翼的就要調到最精確和最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