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浆换高效浆问题

楼主(2014-09-04):
请教前辈模友,如果有一个配置,吧浆改为高效马刀浆,不用因为高效浆另修改
电机
配置吧?

网友A:
规格一样的话或许不用修改,肯定会飞得更好

网友B:
马刀桨和高效桨都属于直驱桨,二者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寸数一样就不用

网友D:
如果直径、螺距相同,高效只是相对的,别指望明显提升,除非你原来选用的是非专业山寨厂出的桨。
现在国内还真的有这样的山寨厂,理论、专业都狗屁不通,照猫画虎,居然也在生产,只求低成本、拼价格,质量却稀巴烂

网友E:
要求不高可以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