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起飞3分钟后,和遥控失联

楼主(2014-09-04):
S1000加高清图传起飞3分钟后,和遥控器失联,遥控器打舵无反应,OSD信息丢失,回传图像卡顿。

网友A:
机器呢 回收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呢 回收到了吗

机器找到了,损失2个机臂。云台

网友:
啥飞空,,啥遥控,,遥控和图传有连接?

网友:
还好找回了,损失不算大

网友:
请问您飞机上有其他无线设备吗?

网友:
死也要死个瞑目,求原因。fs竟然也不起作用

网友:
lightbrdge 和 单独的接收机在一起使用的吗

网友B:
官方标注答案, 干扰,与DJI无关

楼主:
飞机详细配置S1000机架 A2飞控 lightbrdge 高清图传 futaba t14sg遥控 控制飞机  JRDSX 11控云台。飞机上无任何接收机和其他无线设备。之前已经飞了30多个起落

楼主:
发现失控后,遥控切手动没反应,返航也没反应,

网友:
JRDSX 11控云台  好像不行吧

网友:
上传IOSD MARL日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标注答案, 干扰,与DJI无关

一定是不明干扰

网友:
1000%是干扰了。。

网友:
高清图传是2.4G,控云台的JR控也是2.4G肯定会有干扰呀!要不高清图传就不会出一根主控线和一根副控线了

网友:
全是值钱货,不装OSD!出了问题也没法分析

网友:
看了有点怕怕

网友:
干扰很诡异  我装了 OSD 还不会用呐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不装IOSD。。。

网友C:
由于LB工作在2.4G,所以它在和其他的工作在2.4G频段的设备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互相干扰,
比如w ifi,蓝牙,和futaba遥控器等。距离近干扰大,距离远干扰小。

像上面的和Futaba遥控器在同一区域工作的情况下,如果两个飞手之间的距离很近但飞机比较远,
则LB会 被干扰,futaba遥控器不会被干扰。如果飞手之间的距离很远但飞机很近, 则LB不会被干
扰,futaba遥控器会被干扰。如果飞手和飞机都很近,则LB和futaba都会被彼此干 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LB工作在2.4G,所以它在和其他的工作在2.4G频段的设备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互相干扰,
比如w if ...

两台遥控器都没有开射频发射,附近也没有别人在飞,哪来的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遥控器都没有开射频发射,附近也没有别人在飞,哪来的干扰

密切关注

网友:
典型的飞控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由于LB工作在2.4G,所以它在和其他的工作在2.4G频段的设备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互相干扰,
比如w if ...

既然存在2.4g互相干扰的问题,在目前遥控设备基本都是2.4g的情况下,为什么LB要也做成2.4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由于LB工作在2.4G,所以它在和其他的工作在2.4G频段的设备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互相干扰,
比如w if ...

两台遥控器都是直接连接的图传,不存在遥控干扰图传的问题。
此前飞行都很正常,第三个起落多轴一个趔趄后,就完全不听使唤了。

本人和楼主都在现场。

为了不出现不明的原因,所以都是使用dji的东西。但还是这样失控,摔机是小,但伤了花花草草就不好了。

楼主发帖不是兴师问罪,只是希望dji能够重视起来,查出问题的根本,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台遥控器都是直接连接的图传,不存在遥控干扰图传的问题。
此前飞行都很正常,第三个起落多轴一个趔趄 ...

看描述感觉是LB的发射或者编解码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E:
失控返航有没有设置好。遇到这个情况,直接把控关掉,应该就会失控返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失控返航有没有设置好。遇到这个情况,直接把控关掉,应该就会失控返航吧。

不是说失控保护 也会犯抽么 难道关控以后开始念经祈祷了。。

网友:
还是我一贯的作风!简化设备!没必要上高清  何必去冒哪个险!说不定DJI也是糊涂的   他也不知到问题在哪里! 电子产品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出问题!特别是带电磁波的!    总结:还是简化设备吧!

网友(2014-10-06):
又是旗舰版本的东西,暂且购入关注中。

网友:
高清图传 可能不是 dji  设计    要不 不会犯这个错误
    2.4遥控器天线头 对着 飞机

网友:
楼主咋不用futaba控呢

网友:
楼主给的信息再全一点吧~ 也好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我碰到过空中停桨(查看视频没有电机声)但下掉近2米后又正常飞行。

网友:
多半是高清图传出了问题,导致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