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09-04):
飞MWC MEGA2560飞控的米6有·很长时间了。由于机子较大携带不方便又加上最近一年玩APM,把大六轴出手了。家里还剩些东西就做了个小四轴,本想再利用这块飞控板,但是折腾了好长时间却刷不成功,上位机也进不去,很是挠头。刷新时出现下列情况:

在WIN7系统下已看到USB串口是COM7,刷写时飞控板选MEGA2560,通讯口选COM7。
这究竟是和原因还请大侠指点。

网友A:
你老手了,慢慢搞,搞出后其乐无穷

网友B:
bootloader被破坏了吧
建议刷海盗的固件 会有惊喜

网友C:
连接超时无响应  重新写bootload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otloader被破坏了吧
建议刷海盗的固件 会有惊喜

请教:如何刷海盗固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超时无响应  重新写bootloader

请教:如何重新写bootloader?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手了,慢慢搞,搞出后其乐无穷

说实在的,以前只搞过MWC SE,现在有在高APM,对于MEGA2560还真没搞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刷海盗固件?谢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675&highlight=%BA%A3%B5%C1

bootloader需要tinyisp 得买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675&highlight=%BA%A3%B5%C1

bootloader ...

出差回来立即按这方法试刷bootloader,用USBasp连接飞控,调用AVR dude GUI程序,结果出错。如图: 继续求助。

网友:
软件不支援你的usbasp

网友:
换个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出差回来立即按这方法试刷bootloader,用USBasp连接飞控,调用AVR dude GUI程序,结果出错。如图:继续求 ...

我是专门买了个刷bootloader的tinyisp,用arduino就可以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专门买了个刷bootloader的tinyisp,用arduino就可以刷

您从哪里买的?淘宝上只有一家卖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