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螺距

楼主(2014-09-04):
请教各位大神    因为之前是飞固定翼    刚刚入手450L      现在的螺距是-11 0 11      看了下论坛觉得最低油门的螺距小多了    想改到-3至-5      控是futaba 10C      请教调螺距方法    在飞机或者控上面都行      最好是控     谢了

网友A:
控里可以调螺距曲线。楼主这个螺距是3D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里可以调螺距曲线。楼主这个螺距是3D用的么?

之前是这么考虑的   但是想想离3d还早      所以想调螺距    请教一下控里面怎么调     陀螺仪是vbar mini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是这么考虑的   但是想想离3d还早      所以想调螺距    请教一下控里面怎么调     陀螺仪是vbar min ...

油门也得调,陀螺仪调不了。控里找到THRO CURVE油门曲线和PIT CURVE螺距曲线。控都有3D开关,能飞3D了直接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也得调,陀螺仪调不了。控里找到THRO CURVE油门曲线和PIT CURVE螺距曲线。控都有3D开关,能飞3D了直 ...

谢谢啊

网友C:
建议你去看看Vbar的那个调机教程,会明白很多的。
最后设置想要的螺距用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去看看Vbar的那个调机教程,会明白很多的。
最后设置想要的螺距用控。

好的   谢谢

网友D:
下软件里面很清楚,记得检查十字盘修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软件里面很清楚,记得检查十字盘修正是否正确

现在飞悬停还会有些偏移    可能还没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