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设置WKM的返航点锁定

楼主(2014-09-04):
刚刚从NAZA V2升级到WKM,控是D10,在设置时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设置模式切换等都很正常,唯独在设置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关闭时遇到了问题。控的三段开关,怎么更改舵机量 都无法使三段开关的中位在返航点锁定上,高位是航向锁定,低位是关闭,中位在两者之间。原来用V2的时候很好设置。

怎么调都停在航向锁定上,向左过不

网友:
呼叫售后

网友:
遥控器里的正 逆你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颜色已经变了就行了啊,莫非LZ强迫症?非要把箭头放中间?

网友:
华的控要先设置中立点,去参看华10的教程,找一下是否能设置中立点。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沒用過wkm,不過這應該是控的設定,與飛控無關,試試功能菜單裡面的輔助微調

楼主:
已找到原因,d10的mix开关不能选择在襟翼通道,即接收的aux1通道,襟翼通道默认舵量上下62.5%,换到aux2通道即可正常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