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轴 配置大载重长续航需求,求指点 !

楼主(2014-09-04):
纯新手,刚玩一个月精灵2,感觉不过瘾,出了精灵,准备自己上个4轴,基本诉求: 大载重,至少将来能挂微单,续航时间也要保证能挂微单到18分钟以上

机架:h4 680 加强版
电机:朗宇 4112S 320KV
电调:铂金30A
桨: 大疆1555桨
电池:达普6s 10000
飞控 :AMP 2.6 + 6H
遥控: 华科尔 D10 ( 或者天地9)要求是遥控距离要远,请指点 !

论坛潜水三天,看帖无数,自己瞎捉摸了配置,求指点 ! 同时求上述配置靠谱淘宝商家推荐 !

网友A:
H4挂微单不是很靠谱,上6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4挂微单不是很靠谱,上6轴吧,,

六有点大,您说的不靠谱具体是指? 载重不够?还是?

网友:
H4建议载荷不要超过3kg,挂微单很吃力。要不用类似High One那样的大四轴,机架更刚性更牢靠,要不用就6轴或者8轴。如果改成H8的话载荷也可以到,但是机架需要加强,那样的话另当别论。

网友:
H4强度不够,这种折叠本来就有刚性不足的缺陷,挂微单和云台太冒险了,虽然2,0的板子配25的管挂微单也能飞,但是非常不推荐,用飞越的680挂微单差不多可以了,T810也行,动力沉郁大,万一挂了一轴还能补救,H4就没这个优势了。非要用H4,楼上那个H8也行,定制2,2或者2,5的机架 25的管子能挂微单。

网友:
大载重长续航  你可以关注下T-Motor U系列电机  可能会满足你

网友B:
朗宇4112是个坑。4110 340kv完胜4112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

网友C:
不知道3508系列的 怎么样。  但是感觉你这配置长时间续航应该是没问题了。没挂过微单不知道能多久。但是挂够应该在20分钟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3508系列的 怎么样。  但是感觉你这配置长时间续航应该是没问题了。没挂过微单不知道能多久。但是挂 ...

3508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4112是个坑。4110 340kv完胜4112

何解?

网友D:
正好我有个大四轴,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4112是个坑。4110 340kv完胜4112

您再给指点下?为何4112 是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我有个大四轴,你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详细配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详细配置?

去看我的贴,很详细,四轴要大载重要求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看我的贴,很详细,四轴要大载重要求比较高~

只找到这个续帖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能否给个原帖的链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找到这个续帖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0983&extra=&page=1

能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7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5708

帖子看了, 看来各位前辈高手担心的H4 负载问题确实是比较担心 !

您的这个:我的六轴3.4KG起飞,12200的电,悬停测试达到了40分钟~

配置,可否给出,供参考下 ? 谢谢

网友E:
建议你用 PIX飞控,效果会更好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用 PIX飞控,效果会更好点,呵呵

PIX 哪里有比较详细的教程,纯新手,真怕整不来 !

网友E:
引用 楼主:
PIX 哪里有比较详细的教程,纯新手,真怕整不来 !

目前 PIX和APM是共用固件,很容易上手,而且现在更新也快 最新版本是 3.2 RC7 硬件版本为 2.4.5 呵呵,最大优点是处理器是32位,比APM的8位快不少,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 QQ 61210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E:
目前 PIX和APM是共用固件,很容易上手,而且现在更新也快 最新版本是 3.2 RC7 硬件版本为 2.4.5 呵呵,最 ...

牛逼的Q号。。。哈哈

网友:
想大载重有想长航时,很难!你这电机、电调、桨都小了,还需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