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6s电机h2520 kv1880 发热正常

楼主(2014-09-04):
来询问,以前玩的450 飞好久摸电机都不是很热  可自从飞x3来 一直自我感觉电机很热  刚在飞鸽买的花牌h2520 今天试机 飞完一电发现还是很热 给老板打电话说正常 都很热 问下大家都热吗 手反正不能长时间的摸 侧板也传导的温乎  我用的铂金40a设得 进角7.5度 pwm 8khz  问下老鸟 我设的对吗   谢谢指导啊

网友A:
我的烫的连电机固定座的螺丝都不能摸你敢信?照这么烫下去电机早晚消磁。后来联系老高叫把进角设置成12度看看,现在PWM是16KHZ,进角12度,不带头罩不是很热,和以前2221的热度差不多了,带起头罩还是比较烫的。

网友B:
暴力飞行又想电池不烫说不过去啊

楼主:
。。。忘了说了  就是悬停  在地下室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烫的连电机固定座的螺丝都不能摸你敢信?照这么烫下去电机早晚消磁。后来联系老高叫把进角设置成12度看 ...

我频率16,进角15 没力~频率32 进角15很暴力很烫,你12进角力度怎么样,电调好盈50

网友:
如果水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频率16,进角15 没力~频率32 进角15很暴力很烫,你12进角力度怎么样,电调好盈50

花牌50A,最高只能到16KHZ。进角16度比12度要暴力得多,不过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