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学吊机

楼主(2014-09-04):
http://www.tudou.com/v/G9qv2Frykl4/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沙发啊!同练,也是15E.

网友A:
15E飞着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E飞着感觉怎么样?

还行 降落好降 携带方便 就是方向舵力度不够 吊机不好吊 不知要换个什么样的好点的舵机呢

网友:
银燕08MD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行 降落好降 携带方便 就是方向舵力度不够 吊机不好吊 不知要换个什么样的好点的舵机呢

是方向舵偏软还是舵机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方向舵偏软还是舵机不给力?

感觉都有

网友A:
楼主用【摄像眼镜】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摄像眼镜】录的?

是啊

网友B:
15e最大的弱点在于高速各舵面偏软,尤其是副翼,方向和升降还可以,楼主的情况可能是舵机的出力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e最大的弱点在于高速各舵面偏软,尤其是副翼,方向和升降还可以,楼主的情况可能是舵机的出力不够。

不知30E怎么样啊 但天翼30E那价格也太贵了 在加点能买个轻木50E 或者加30块能买天翼50E了

网友:
同连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30E怎么样啊 但天翼30E那价格也太贵了 在加点能买个轻木50E 或者加30块能买天翼50E了

这是EPP的通病,轻木的就好很多,不过你可以在舵尾上面加碳片,以增加舵面的钢性。

网友(2014-10-31):
引用 楼主:
还行 降落好降 携带方便 就是方向舵力度不够 吊机不好吊 不知要换个什么样的好点的舵机呢

换450的斜盘,几十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30E怎么样啊 但天翼30E那价格也太贵了 在加点能买个轻木50E 或者加30块能买天翼50E了

是呀,不过买仓身的好啦~耐炸

网友C:
15e方向舵没问题,但确实存在飞机吊机时侧斜后,靠方向舵无法纠正姿态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1047桨的气流被天翼巨大的机头罩屏蔽了后方,螺旋桨产生的滑流有相当损失,水平尾翼和升降舵翼展较大,能吃上滑流,舵效够用;垂尾和方向舵只有上面有,且翼展不够,又处于最后方,所以舵效差。用11寸桨可能好些,但是只怕反扭又偏大。
给我感觉仿真机,为追求视觉仿真就牺牲了一些气动性能,半仿真和非仿真的就好些。比如我的LANSIN EPP,机头和机身很窄小,像个刀片,升降舵和方向舵都能吃上大量螺旋桨滑流,最大舵角45度就可以应付吊机和扭力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e方向舵没问题,但确实存在飞机吊机时侧斜后,靠方向舵无法纠正姿态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原因在于1047桨的 ...

请教LANSIN EPP是什么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LANSIN EPP是什么飞机?

你去淘宝搜LANSIN即可,此飞机外形很难看,而且“皮肤”极度粗糙,很兜风,受风影响大,优点是十分耐炸,吊机也不难。

网友:
搜不到,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