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图,聊聊小飞机改造。

楼主(2014-09-04):
    这个帖子早就想发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耽搁了。
    之前有人用MINICP的主板放在FBL100的机身上改造,之后又看到有人把NCPX的主板放在FBL80上改造。
    问题就是,MINICP和FBL80都是120度斜盘,NCPX是135度斜盘。两种斜盘的混控比率完全不同啊,带来的后果就是动作必然走形啊,特别是升降舵的控制,请看图!

    以上是两种斜盘的简图,是我按照MCPX/NCPX/FBL100(135度)和MINICP/FBL80(120度)画的简图。

    希望大家能讨论下改造中怎么避免这个问题,或者有改造成功的传授下。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楼主应该到生产厂家去做技术顾问。

网友:
有人把mcpx主板改到大直升机上 仔细调整手感也很好 可见不一定非得换十字盘

网友:
十字盘不一样,效果肯定不好

网友:
呵呵~3d打印一个呗

网友:
回帖赚积分吗?

网友A:
只要机械底子好,手感问题很好适应的,用开源固件+高频头更没任何问题了,十字盘、曲线随便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机械底子好,手感问题很好适应的,用开源固件+高频头更没任何问题了,十字盘、曲线随便设。。。

我用的就是Deviation固件加DV10遥控器,华科尔和驰远的接收可以单独设置斜盘混控,但是地平线的貌似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