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PCC云台 GH4云台 哪款性价比高?

楼主(2014-09-04):
准备购买S900 套餐 云台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  只考虑BMPCC 和GH4 有模友用过这两种云台吗 给点意见让我参考吧 论坛那么多说GH4 果冻 云台会碰到相机 有点纠结了

网友A:
如果入机器的话还是GH4吧~BMPCC很吃后期~不太好驾驭~拍摄前的参数调整也得习惯一段时间~需要反复尝试积累些经验~相对GH4要好上手的多~而且如果没有照相机平台GH4还能兼顾照相~至于云台等等~Z15的GH4系列估计还在改进期~暂缓一下最好~或者赌下运气~

网友:
楼主安徽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入机器的话还是GH4吧~BMPCC很吃后期~不太好驾驭~拍摄前的参数调整也得习惯一段时间~需要反复尝试积 ...

我明白了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GH4  可是仔细看下 论坛说GH4存在设计问题好多 最多的就是通电自检旋转会碰到相机 我开始担心动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GH4  可是仔细看下 论坛说GH4存在设计问题好多 最多的就是通电自检旋转会碰到 ...

机器好机器~只不过云台刚出~估计要错后几批质量才能稳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好机器~只不过云台刚出~估计要错后几批质量才能稳定下来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继续等待再忍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继续等待再忍忍

着急不着急啊~如果不着急就再等等~着急就HIGHONE吧~

楼主:
那个太贵 三万多 加上相机 镜头 多少了。我又不是土豪 这是我全部家当    我刚咨询了大疆代理 他说 GH4云台没问题  只是自检会碰到地 但是现在已经有加长脚架了 完美解决问题了。 真的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着急不着急啊~如果不着急就再等等~着急就HIGHONE吧~

那个太贵 三万多 加上相机 镜头 多少了。我又不是土豪 这是我全部家当    我刚咨询了大疆代理 他说 GH4云台没问题  只是自检会碰到地 但是现在已经有加长脚架了 完美解决问题了。 真的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太贵 三万多 加上相机 镜头 多少了。我又不是土豪 这是我全部家当    我刚咨询了大疆代理 他说 GH4云 ...

厂家说是这么说~出的货也不都是有问题的~不过你看大家手里云台的现状喽~要不你就带着相机去买机器~机架和飞控都好说~现场拆云台装上试~不一定上电~因为那样你还得接东西~但是最起码试试个个极限位置是否卡相机~包括之前我记得有个人的云台说卡右边滚轮那附近什么的~你都检查一下~如果卡的话我记得大疆好像授权代理可以直接换~但是要找就都要找一级代理~或者官网有的~基础问题没有的话应该就不会有大事~顶多就是固件问题了~更新个几个版本固件也就没什么大事了~大疆就是不让玩家自己动~其实卡相机什么的就是几颗螺丝的问题~松一下再重新调个重心就成~但是大疆怕大家玩坏了又赖他所以不让自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说是这么说~出的货也不都是有问题的~不过你看大家手里云台的现状喽~要不你就带着相机去买机器~机架和 ...

太谢谢你了 如果我买了发现有卡相机的问题 可以自己动手调一下重心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吗

网友:
看相机,楼主想要什么相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 如果我买了发现有卡相机的问题 可以自己动手调一下重心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吗

前提~你自己弄完大疆不保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 如果我买了发现有卡相机的问题 可以自己动手调一下重心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吗

而且大疆云台有限位~别的云台调过~大疆的这个我没调过~所以为了保修还是慎重

网友B:
我也是安徽的,建议你别入BMPCC,我们队伍就在用BMPCC后悔莫及啊...
主要是BMPCC费电 占内存 很费事费。后期的宽容大,但是BMPCC一旦出现黑帧或者掉帧,带入达芬奇会很麻烦。
反正经验所谈,三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谢谢你了 如果我买了发现有卡相机的问题 可以自己动手调一下重心 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对吗

跟重心无关,现在被这个问题困扰,只能包裹碰撞角避免硬碰
其实与其说选择云台不如说选择相机,看你更钟情bmpcc还是gh4

网友:
零度问题少是因为出货少。机器肯定选择GH4,使用方便。

网友:
我也是想入手啊   观摩观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安徽的,建议你别入BMPCC,我们队伍就在用BMPCC后悔莫及啊...
主要是BMPCC费电 占内存 很费事费。 ...

电池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