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 FPV穿越 第十二集

楼主(2014-09-04):
http://www.tudou.com/v/9d4tMAA5r0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配置:
1、QAV250 机架
2、10A电调 、EMAX 1806 2300kv电机。GF5030 塑料桨
3、CC3D飞控
4、5.8G 32频 200mw 图传发射(发射天线肥鲨、或者原装黑胶棒天线。测试效果没有多大差异)
5、FPV摄像头 600线低照度 CMOS
6、录像设备 808 2代
7、遥控器为自己DIY的hubsan,使用hubsan外壳,内部为er9x主板,集成5.8G和2.4G图传接收机
8、监视设备,肥鲨视频眼镜V2 ,DIY头戴显示器 5寸800*480分辨率 双5.8G和2.4G图传接收机(使用肥鲨蘑菇和12db平板天线)
9,飞机动力电池 达普1500mah 3s 普通版。遥控器电池 3s 3000mah
飞机全带设备 起飞重量 430克
穿越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
手机:www.tudou.com/programs/view/9d4tMAA5r0o

网友A:
不错。新手请问为什么你报配置的时候,遥控和眼睛都有图传?  不是一套就行了的吗

网友:
又第12集了

网友:
太酷了,心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新手请问为什么你报配置的时候,遥控和眼睛都有图传?  不是一套就行了的吗

因为不是就飞这一个飞机,还有车。

网友:
这个要顶,带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不是就飞这一个飞机,还有车。

那就是飞机用眼睛那套,玩车用遥控哪套?   图传不是是要频率和频点一样,两个不同的发射可以共用一个接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飞机用眼睛那套,玩车用遥控哪套?   图传不是是要频率和频点一样,两个不同的发射可以共用一个接 ...

是的 可以共用一个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可以共用一个接收

麻烦满足一下新手的好奇心。。。尽然可以共用一个接收。那为什么不去掉眼睛接收,保留一套遥控接收,然后把信号有线连接到给眼睛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烦满足一下新手的好奇心。。。尽然可以共用一个接收。那为什么不去掉眼睛接收,保留一套遥控接收,然后 ...

因为车的遥控里没接收,呵呵。

网友B:
飞机用两个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用两个摄像头?

一个录像一个监视

网友C:
我是10A电调和250机架,请教楼主几个问题,1:我用零度S4,电池用2200MA 3S,这样整机重量估计会有600克左右了,是不是1806有点不够,飚风2206 1900KV是不是可行,我最求稳定性,毕竟新手    2:浆用6030还是用5030呢,我看2206 1900KV用3S和6寸浆全油门时候电流12.1A,是不是我这个好赢10A电调吃得消   3:楼主这套图传无雪花最远多少距离呢,4:我这套设备估计悬停能有10分钟吗,如能全部回答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10A电调和250机架,请教楼主几个问题,1:我用零度S4,电池用2200MA 3S,这样整机重量估计会有600克 ...

1:我用零度S4,电池用2200MA 3S,这样整机重量估计会有600克左右了,是不是1806有点不够,飚风2206 1900KV是不是可行,我最求稳定性,毕竟新手 不知道你的架子是多大的,你的重量主要在 电池和飞控上,如果想减重 请换1300-1500mah的电池,电机1806非常好,这小鸡鸡啊足够了!飓风的我没用过没发言权
   2:浆用6030还是用5030呢,我看2206 1900KV用3S和6寸浆全油门时候电流12.1A,是不是我这个好赢10A电调吃得消
250架子只能用5030 GF的质量还可以,不大炸基本不坏,就是扫了几个小豁口一样可以飞。你是好赢电调,我是用的那种没牌子的 都一样。10分钟下来只有一点点温度 需要用嘴唇去测试。
3:楼主这套图传无雪花最远多少距离呢,

200mw图传发射配合肥鲨眼镜 地面空地400米。肥鲨蘑菇天线。
4:我这套设备估计悬停能有10分钟吗,如能全部回答感激不尽
你的够呛,太重了。多轴飞行器如果想留空时间长一是减重二是加电池。小鸡加电池不可能了,所以只有减重了,呵呵
我的所有设备加一起 430克 1500mah电池轻松十分钟。

网友C:
那我电机选什么呢,1806够吗,电池用2200MA 3S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我电机选什么呢,1806够吗,电池用2200MA 3S可以吗

2200电池可以是可以,就是太重

网友:
继续顶,好技术,亮点在最后的完美降落

网友:
平板天线  和蘑菇天线有什么区别是一个图传用的一个接受用的   还是咋   新手   谢谢

网友D:
楼主,你的fpv眼睛镜是肥鲨attitude v2吗?用下来效果如何,最近也打算入个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fpv眼睛镜是肥鲨attitude v2吗?用下来效果如何,最近也打算入个眼镜

嗯,值得购买。不急有钱的话 买那个HD的白色的 那个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值得购买。不急有钱的话 买那个HD的白色的 那个更好

好的,谢谢回复,那我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