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开机屏幕花的

楼主(2014-09-04):
我的D10有时候开机屏幕会花,就是一半黑,一半白,但是知识偶然出现的情况,是里面的插头接触不良吗?还是原件损坏了,控正常对频没问题

网友A:
一般显示屏出现这个问题,都是排线,或者插头问题,如果是新买的 直接返厂吧,在保修期内 自己拆开的话,是不保修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显示屏出现这个问题,都是排线,或者插头问题,如果是新买的 直接返厂吧,在保修期内 自己拆开的话,是 ...

不是新买的,拆开重新紧了一下插头,正常了,话说不保修的话可以有偿返厂吗,自己改装后的控也可以返厂吗

网友:
排线没插紧或压紧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
设备也需要保养的,多注意下咯,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新买的,拆开重新紧了一下插头,正常了,话说不保修的话可以有偿返厂吗,自己改装后的控也可以返厂吗 ...

插头容易松的地方,可以打点热熔胶固定一下。过保的控可以返厂,但是维修要收取维修费,换零件要加收钱,如果你要返厂的话,最好和售后沟通一下,确定你是否返厂。不然多花冤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头容易松的地方,可以打点热熔胶固定一下。过保的控可以返厂,但是维修要收取维修费,换零件要加收钱,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