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求助!华科尔D7设置NAZA LITE 模式问题!求教!急急急!

楼主(2014-09-04):
因为原来没买GPS,所以飞的时候一直都是用的姿态模式!现在有了GPS以后需要重新设置遥控器的开关来选择新的模式。我目前用的是华科尔D7的遥控器,三段开关只有MIX和FMD两个。目前选择的是MIX三段开关。但是因为涉及到遥控舵机行程量的问题,所以一直很困扰我。

第一个档位为手动模式。

第二档位因为无法设置行程量,所以在失控保护上。

第三档位为GPS。

目前我能通过遥控修改舵量的只有1和3号档位,中间的二号档位就无法微调,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还有为何我的GPS安装好通电之后拨动姿态开关却无法进入GPS校准模式!我都是在家里弄,飞行器通电之后在GPS模式下LED闪灯情况为红灯闪3下,绿灯闪一下。无法进入GPS校准模式是否是因为无法搜到足够的星造成的?还是因为遥控器的飞行模式未能设置从而影响?

网友A:
正、逆切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逆切换一下试试

这个不是吧,这个只是切换通道的正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吧,这个只是切换通道的正反啊

你试试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就知道了、还有就是校准遥控器

现在校准GPS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原因解决了,我从飞控的X2接口处接可一跟线接在摄像机上,当作供电口用,拔了之后就正常了。现在只剩下模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校准GPS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原因解决了,我从飞控的X2接口处接可一跟线接在摄像机上,当作供电口用,拔 ...

慢慢搞,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搞,高手就是这样炼成的。

头都是疼的!

网友C:
我也是用D7配NAZA LITE 。三档开关的设置好像是设舵角的吧,记不太清了。开关没设好应该是进不了指南针校准模式的。而且,拨动开关时最后开关档位要和初始位置一致,才能进入校准模式。我开始没注意,怎么拨都进不了校准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D7配NAZA LITE 。三档开关的设置好像是设舵角的吧,记不太清了。开关没设好应该是进不了指南针校准 ...

现在已经可以进入了!但是飞行模式我设置不好!你的飞行模式是怎么选的?用的哪个开关?

网友C:
也是你用的那个。我记得只有一个3档开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校准GPS的问题我已经找到原因解决了,我从飞控的X2接口处接可一跟线接在摄像机上,当作供电口用,拔 ...

你的控有中立点调整吗?有的话把这个通道中立点调整便行,中立点对多数控都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控有中立点调整吗?有的话把这个通道中立点调整便行,中立点对多数控都是有的

这个没发现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是你用的那个。我记得只有一个3档开关的。

有两个,一个在正面,一个在侧面。大哥我就靠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两个,一个在正面,一个在侧面。大哥我就靠你了…

我记得当时我是左右位置不准,中间对的。现在遥控器不在手边没法对着看。

网友D:
找这个懂不?FUNCTLON>SUBTR

DISPL 显屏调整 BUZZE 蜂鸣声音
STMOD 操纵杆模式选择   MODEL SELEC 模型数据选择
NAME  模型名称  COPY  复制数据  TRANS  发送数据
RECEI 接收数据  RESET  恢复出厂设置或复位  FUNCTLON 功能
REVSW 信道反向开关  TRVRD 通道行程控制    SUBTR 微调
DREXP 摇杆敏感度    THHLD 油门保持    THCRV 油门曲线
MIXTH 油门混控   GYRO 舵镙仪   PTCRV  桨距曲线   PRGMX 程式混控
MONIT 实时观看油门位置演示   SAFE 失控保护    TRAIN 教练模式
TIMER 遥控器倒计时、正计时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这个懂不?FUNCTLON>SUBTR

DISPL 显屏调整 BUZZE 蜂鸣声音

貌似我调过了…不过也很有用。我再看看。

网友E:
华的控要先设置中立点,华7没用过,用过华10,去参看华10的教程,找一下是否能设置中立点。新手课堂,NAZA-V2飞控,华D10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视频教学。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輔助微調項目可以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华的控要先设置中立点,华7没用过,用过华10,去参看华10的教程,找一下是否能设置中立点。新手课堂,N ...

感谢泡泡老师,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