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在某一油门点震动极大

楼主(2014-09-04):
我的977在+28油门的情况下震动十分的大,不是这个油门点震动就不大,然后有测试尾巴,去掉大齿让尾巴单独转,也是到达一定旋转速度的时候震动极大,过了那个点就不震动了,求大神

网友A:
正常,油门不大刚好到了共振点,转速高了就会好些,要想彻底排震就非常复杂了,基本所有部件都有可能引起震动,要一个个检查

网友B:
和我的情况一样,是尾电机的的轴可能弯曲了!

网友:
不会影响飞行的

网友:
鎖大槳的螺絲再松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的情况一样,是尾电机的的轴可能弯曲了!

可是高速运转的时候就不绕圈了啊

网友C:
28油门位转速产生共振,高速不问题就照飞吧,小机子的优势就是带点伤飞没事,出勤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油门位转速产生共振,高速不问题就照飞吧,小机子的优势就是带点伤飞没事,出勤率高。

问题是尾电机也震动,坑爹,锁尾不是的转数时快时慢,你懂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正常,油门不大刚好到了共振点,转速高了就会好些,要想彻底排震就非常复杂了,基本所有部件都有可能引起震 ...

新兵都解释这么清楚,佩服,我的NCPX就有着毛病,是尾管硬度不够,引起共振,奶奶的5元一根空心管的都不行,最后换好点的就解决问题了,其实引起共振的原因很多,我后面NCPX桨夹松都抖,反正你仔细检查下,都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兵都解释这么清楚,佩服,我的NCPX就有着毛病,是尾管硬度不够,引起共振,奶奶的5元一根空心管的都不行,最 ...

呵呵,谢谢夸奖,我也是天天泡论坛,现学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