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桨的问题

楼主(2014-09-04):
如果8000转/分钟是区别高速与低速的界限,那么也就是说2S的情况下,1080KV的
电机
以上就应该用高速桨。1080KV以下的,用低速桨比较合适。
如此说来,那么现在一般的电机配桨,都应该是高速桨才合适。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

网友A:
8000转/分钟的界限是怎么得出的呢?
高速和低速的界限是以桨在这个转速下是否形变从而导致力效下降为依据的吧?
这个界限和桨有很大关系,大概是要根据试验得出的吧?
以上是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不用琢磨太多,就按电机厂家测试用的桨叶型号来买桨配电机就行了。厂家测试还是比较准的,我的朗宇2216KV880,配10X6和10X5桨拉力都不错,配9X5桨拉力明显不够,只能凑合飞;XXD2217 kv1250桨,配9X6桨拉力也很足,上述搭配和拉力测试基本上与厂家测试结果吻合。一般性原则是玩3D固定翼板机,轻型EPP舱身机,以及多轴飞行器就用低速桨,除此之外就用普通高速硬桨,追求竞速就买马刀桨。总之是根据机型特点来配桨为宜。

网友C:
8000说的不是空转,是负载

网友D:
貌似油机才测转速,电动的不需要吧
哪有死规定多少KV用什么桨,品牌电机通常都会给出不同KV值搭配桨的参数,根据自己飞机的起飞全重来搭配电机,当然还要考虑离地间隙。

网友E:
我是谁的数据都不敢全信,每种动力搭配都是自己先上秤试推力,试出何种搭配最合适后再装机,以确保动力没问题。

网友F:
哎,今天测推力的时候浆飞了,削掉手背一块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