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000MAH6S的电池放到3.6V能放多大容量出来??

楼主(2014-09-04):
一直在纠结锂电池的放电曲线~~一般的商家还没得

网友:
都不一样吧,

网友:
不告诉你。。。。。。。。。。。。。嘿嘿嘿。  看电池牌子,用代价去自己实测

网友A:
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 4.2V 为例):
4.20V----100%
3.95V----75%
3.85V----50%
3.73V----25%
3.50V----5%
2.75V----0%

只能按百分比算,因为不同电流能放出的容量是不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 4.2V 为例):
4.20V----100%
3.95V----75%

照这样算我的电池就严重不正常了,2200mah的电池放到3.7v只放了500-600mah

网友:
测出来又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这样算我的电池就严重不正常了,2200mah的电池放到3.7v只放了500-600mah

你算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 4.2V 为例):
4.20V----100%
3.95V----75%

为毛我的双天电池2S800ma,放电到3.7V,能充进800多ma那?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毛我的双天电池2S800ma,放电到3.7V,能充进800多ma那?

可能:1、电流计出错;2、电池足量,标称的比实际的要小,良心!

网友D:
还是按百分比算靠谱   我的格氏有一次10000MA   到3.6报警   然后马上降落   竟然充进去10400MA    之后都是同样使用情况只冲进90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按百分比算靠谱   我的格氏有一次10000MA   到3.6报警   然后马上降落   竟然充进去10400MA    之后都 ...

听说充进去的计算不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产生的~~~一般是按照放电容量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毛我的双天电池2S800ma,放电到3.7V,能充进800多ma那?

放出的容量永远小于充入的,想知道放出了多少,可以用各类放电器测试。

要测实际飞行放出的容量的话,需要装航模用功率计之类的设备记录容量(如下图2200mah的铁锂电池放出2100多点),我看别人FPV用的OSD模块装有电流传感器,也可以回传实时电流大小和已消耗的容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照这样算我的电池就严重不正常了,2200mah的电池放到3.7v只放了500-600mah

这样的话你的电池容量已经明显衰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你的电池容量已经明显衰减了

电池才用不到30充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出的容量永远小于充入的,想知道放出了多少,可以用各类放电器测试。

这个功率计不错!!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照这样算我的电池就严重不正常了,2200mah的电池放到3.7v只放了500-600mah

一个是你怎么算的~有可能计算问题~再有并不是所有电池的放电曲线都一样~跟电池性能有关~有的电池3.7-3.6区间反而储存了大部分电量~如果变成曲线可以看到前期曲线坡度较大~然后会在某一个电压范围坡度变缓~这个区间就是你电池主要电量所在的电压区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你怎么算的~有可能计算问题~再有并不是所有电池的放电曲线都一样~跟电池性能有关~有的电池3.7-3.6 ...

飞控装了电流计,电流计显示的,昨天买的2200mah新电池放到3.8放了1200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装了电流计,电流计显示的,昨天买的2200mah新电池放到3.8放了1200mah

恩~电池放电曲线不一样~所以也不能完全看比例~你自己掌握就好了~不过3.6-3.7基本上所有电池还都是一个安全电压~

网友:
从4.25V放到2.75V试试放出来的容量就行了

网友:
不是很旧的电池,不是虚标,如果放电到空载3.60V,大概放出70~80%的容量。

网友:
ACE 10000MA的  放了2年 今年又拿出来用  H680  悬停半小时 下来3.65    充电冲进去9950MA  A6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