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分开电池中的每一片

楼主(2014-09-04):
今天突然想把以前的旧
电池
改造一下,把6s拆成两个3s,拆开发现中间每一片都用双面胶粘得很牢固,直接扯不扯坏肯定也要把外观搞得一塌糊涂
求问怎样能完好地把每一片分开来?

网友A:
用跟细点的绳子,慢慢来回拉。

网友B:
慢慢拉,一点点拉。

网友B:
用一个非金属薄片慢慢“切”看看。

网友C:
我试过用尺子慢慢的压过去,虽然有起皱,但没什么事!

网友D:
502 脱胶水 滴几滴 过几分钟自己就掉了

网友E:
温度高点点,胶融化,再用绳子,细铁丝割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2 脱胶水 滴几滴 过几分钟自己就掉了
看TB上都是用于瞬间胶的脱胶水,双面胶也可以的莫?

网友F:
丢进50度水泡10分钟,注意防水

网友G: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锂电池组装全过程

网友H:
你可以用熱吹風給加熱下,然後再用魚線或是別的細的結實的线從中間給分開,記得先把個電芯的連接給分開,最好用絕緣的東西把電極給做下絕緣別在操作中短路了

网友I:
用鱼线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