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的桨夹轴承是紧配合吗 顺便问好的拆轴承方法

楼主(2014-09-04):
本人使用的是冰人的桨夹,今天买的轴承到了,想换下轴承,前后的都拆不动啊,很紧。会想以前确实炸鸡,横轴弯了 轴承都没下来过。有没有好的拆卸方法,烙铁已经烧了好长时间了。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A:
是拧不动还是一边滑了?横轴下不来?

网友:
火烤下就下来

网友:
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网友:
是一点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拧不动还是一边滑了?横轴下不来?

横轴可以拿出来  就是轴承一个都卸不下来

楼主:
火烤部下来啊

网友:
你是变形的多厉害啊。 论坛搜 ” 无损 轴承“找相关的帖子参考吧。

网友B:
我新冰人头新回来,昨天开始换在JJ上,想把桨夹的推力轴承打点油,结果,呵呵,整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新冰人头新回来,昨天开始换在JJ上,想把桨夹的推力轴承打点油,结果,呵呵,整不下来,

胶打多了加热就行

网友B:
桨夹里的轴承打有胶?不得哦,又不是横承锁桨夹的那个螺丝整不下来,横轴已取下来的

网友:
有时候胶下多了不小心会粘点过去的拉。你的可以考虑加热然后插个冷冻轴进中间降温。接着看下动不动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夹里的轴承打有胶?不得哦,又不是横承锁桨夹的那个螺丝整不下来,横轴已取下来的

还有个办法就是里面塞些纸然后另外一边塞轴,论坛有相关无损拆轴承得帖子

网友:
冰火二重天

网友:
我顶你个审核
冰,火+二 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