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呀,严重过放了

楼主(2014-09-04):
植物牌3s2200,5c充电那种。
之前飞太高过放一次,有一篇点心估计不行了,如果是飞完飞机,存放一星期就放电到2.9伏,
今晚上忘记这块电池用过,又拿来插胶枪涂热熔胶,结果做其他事去了,想起来看,发现胶枪一点热量没有,电还插在电池上。
顿时凉了半截,完蛋了,肯定过放,
插电显没反应,电池涨肚子,赶紧用充电器充电,0.5a慢慢冲
。显示一块2.9伏,两块3伏吧。
冲了十分钟上升到3.5,才冲进100多ma,准备冲到3.8,等周末充满飞飞。不知道能不能救活。
肚子是已经大了。哎,新电池才估计20个回合吧。100多呢,我闷

网友:
节哀呢。!呵呵呵

网友:
肚子大了表示已经不能用在飞机上了,可以当控电,热熔枪之类的小电流用电器上使用

网友A:
恭喜恭喜,你家电池要“添新丁”了,老电池要“生”了。

网友:
阿弥陀佛o(︶︿︶)o 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你家电池要“添新丁”了,老电池要“生”了。

直接送产房剖腹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送产房剖腹产

这个办法好,很多模友都把几块坏掉的电芯拿掉后,重组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很多模友都把几块坏掉的电芯拿掉后,重组电池。

讨教怎么重组?我有好多过放的18650锂电池,还有一些大肚子里聚合物的,不舍得扔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讨教怎么重组?我有好多过放的18650锂电池,还有一些大肚子里聚合物的,不舍得扔掉。

如果有两块同容量同规格(同品牌的更好)的锂电损坏,有的是一块电板中的一个电芯损坏,其余2个可能是好的,可以通过拆开电板“外皮”,把坏的电芯取出,把好的电芯组合好后,重新把充电平衡线和电源线焊好后,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两块同容量同规格(同品牌的更好)的锂电损坏,有的是一块电板中的一个电芯损坏,其余2个可能是好 ...

哦,谢谢。
那如果是1S的锂电,比如单节18650锂电池过放了,那就没办法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谢谢。
那如果是1S的锂电,比如单节18650锂电池过放了,那就没办法了是吗?

没法了

网友:
热熔枪的功率比较大,短时间用没问题,总插着不拔,毁电池没商量!

网友:
悲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