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款是那种无刷云台?

楼主(2014-09-05):
请教这款是那种2轴无刷云台控制板?如何与APm2 对接?调参软件用那种?

网友:
这军衔太假,不过与你的勤奋灌水有关联

网友:
这个板子没见过,不过一般云台一般是可以不接飞控,需要控制直接接遥控接收机就行。云台有自稳

网友:
板子没见过哦

网友:
这个板子是台湾的,那个排线非常不方便, 调参用BGC2.2的

楼主:
谢谢楼上
不过还有问题请教,这款控制板能和APM2直接对接吗?

网友:
不懂帮顶!(灌溉员)

网友:
不懂帮顶,万恶的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
不过还有问题请教,这款控制板能和APM2直接对接吗?

可以接
我这里有这个板子

楼主:
已经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