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今天抽风,险些炸鸡

楼主(2014-09-05):
今天下午在学校操场练习。想试试APM失控返航,一开始挺正常,飞到家上方开始降落,没想到突然抽风往一个方向全速俯冲。马上切手动全油门拉起来,差一点撞上围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赶紧降落找原因。打开日志发现GPS才两颗星,而且后来还全丢了。怪不得会抽风。过了半小时拿着电脑飞机在室外接上apm搜星,等了几分钟也只有4颗(一开始只有2颗)。与此同时用手机搜星却可以搜到7~8颗。想来想去想不通为什么(6m gps)。按理说操场空旷,学校地处市郊,不会有干扰源。再说了如果是有干扰,为什么手机能搜出8颗?实在想不通

网友:
gps惨剧多多。

网友A:
手机搜到的星 不是全数也可用,讥号过弱便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搜到的星 不是全数也可用,讥号过弱便不能用

看了信号强度,只有绿色才算数的

网友:
我第一次飞四轴就遇见过楼主同样的问题,可是我的没救回来,直接撞铁架上,现在心里还有阴影GPS这东西靠不住呀

网友:
有没有用图传

网友B:
记得设置GPS failsafe,避免此类悲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记得设置GPS failsafe,避免此类悲剧。

老外说3.2 rc4以上固设了也没作用,因检测相对较严仅,一掉星便炸下来,那管你设定掉星转换定高模式,老外亲测有示频,要避免悲剧 在参数把相关检测关闭.

网友C:
手机还有基站定位呢...GPS经测试不能离接收机天线过近..也会导致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机还有基站定位呢...GPS经测试不能离接收机天线过近..也会导致掉星

天线占据制高点顶在支架上,接收机在脚架侧面肯定不会干扰。然后手机我是关闭数据和WIFI的用一个“GPS状态”软件看搜星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外说3.2 rc4以上固设了也没作用,因检测相对较严仅,一掉星便炸下来,那管你设定掉星转换定高模式,老外亲 ...

毕竟是开发版本,等正式版出来可能会改善的吧。我现在用3.1.5的GPS failsafe还是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