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学,知识求科普,有个关于遥控器的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楼主(2014-09-05):
    谁都知道  花钱贵的东西 自然有他的好处,这里小弟我说到的是遥控器,几千月 2  3千的FUTABA  JR 这些遥控器,为什么这么贵,好在哪里?和其他遥控器比如说D10  D7等这些  米少玩家的 遥控器相比,小弟我感觉不出大差别- -,首先,我是娱乐玩玩的,不搞什么大动作,也不参加什么比赛,但是 很多和我一样心态的人,缺愿意 花大价钱买  那些遥控器,很多时候我也想入那几千的,可是没一个理由哦,问了那些用的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正面理由- -,最多的是说,精度高,遥控距离很远可以  2  3千米,手感好, 安全,好看。。。
     这些 我对比了下,精度高?我觉得这个没太大差别,就想不懂酒的人给他百年红酒和几百元红酒也吃不出区别一样,然后是距离,我感觉500米之内的控制就可以接受了,也飞不了太远,个人。然后好看手感,这些 没什么太大讲究,最后 安全这个倒是值得一提的,万事安全第一,不过个人厂家首先也不是 **出次品,然后,我也没太见过 这些“破遥控器”失控什么的。 想不通 ,看不懂,我相信肯定有他的道理。
     求大神 指教 求大神,教育d-_-b||
     百度查半天 没个结论 ,才被迫 来这里求学了!
     小白,勿喷(*^__^*) 嘻嘻……

网友A:
能提出问题就说明有思路,有想法。赞一个。但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期待别人的回答吧。

网友:
玩这玩意,就是要有想法有思路,能启迪思维。要不然,玩它有何用?

网友B:
品牌 用料 做工 外观 手感  耐用性  可靠性 易用性 兼容性  面子  逼格  懂了么?

网友:
选什么遥控器,看你主要走什么路线,入魔有多深(就是最大总投资金额)想一步一步慢慢的走,还是一步到位。为了减少金钱投资,请选择专精,3大专精 :固定翼(分特技,FPV,像真机),直升机(特技),多轴飞行器(FPV穿越,航拍)

网友:
按你能承受得了的范围上限选择,

网友C:
控便宜和贵的,遥控距离一样,国家规定了遥控距离(半径一般400米+,但有便宜控达不到这个要求)。但好控就是好,各个方面都比较好,至少抗干扰强多了,一般失控很少,一个好的接收机也在1000元以上。所以控一定选好一点的才能行。我觉得应该选3000元以上,我买了dx8,用了两年才发现当时加点钱搞一个DX10就好了,我的观点和你一样,又不搞比赛,只是自己慢慢玩一下,开始买500多元的控飞直机,感到控不是很好,换成了现在DX8.玩了两年没有出现失控过。

网友:
都是楼主这种观点的话,FUTABA就卖不出去了

网友:
遥控器便宜和贵的是有不同的

网友:
有钱 要求高 用好的 没钱 就不要挑三拣四 新手又没钱 更不要挑三拣四,好的东西给你你也感觉不出差别 用惯了一两千的控你再用几百的 就知道差在哪了

网友:
如果楼主不差米 每个都买来试试看就行了

网友:
电器就是这样,用90%的金钱来换取10%的性能提高。

网友:
好遥控手感好,设置功能齐全,信号链稳定,响应速度快,工业设计完善,大大小小的方面造就了搞断遥控的地位。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有时候 刚接触航模是感觉不出来的,慢慢的飞多了 就有感觉的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品牌 用料 做工 外观 手感  耐用性  可靠性 易用性 兼容性  面子  逼格  懂了么?

面子  逼格    是主要的

网友:
关键是可靠性!关系到模型的还有人的安全!如果你要飞几千元以上的模型那要买个好遥控器。基本上是模型与遥控器等值!

网友:
Futaba/JR积累多年经验,设计制造比较正规,可靠性好失控概率更低。
主要原因就是上面说的。
其他的就是软件设计更合理些。

即使如此选择和使用遥控系统也还是要很小心。比如名牌出了新品要等一段看看大家的反应。又比如使用上,电源,散热,天线安装,防干扰等。用得不好好东西照样失控。

网友D:
就好像汽车,谁能全面、准确的说出夏利和保时捷区别。应该说,区别很明显,但拉着人跑的基本性能它们都存在。玩遥控器,一看需求,二看经济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出问题就说明有思路,有想法。赞一个。但是,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期待别人的回答吧。

这是在夸我么,谢谢,谢谢O(∩_∩)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便宜和贵的,遥控距离一样,国家规定了遥控距离(半径一般400米+,但有便宜控达不到这个要求)。但好控就 ...

不好,具体体现在哪里呢,是失控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好像汽车,谁能全面、准确的说出夏利和保时捷区别。应该说,区别很明显,但拉着人跑的基本性能它们都存在 ...

汽车很好理解,除去各方面性能等有保障外,就是速度,100%比破车好,外形好,瑕疵几乎为0

网友E:
很重要的地方,你看不到的,就是软件。。。。。。各种功能,各种混控,要做到合适正好,这个可是要花钱的。就好象你买个windows正版和买个dos,你喜欢用哪个?虽然dos便宜,但是用起来太不爽了。遥控器里盗版可太少了,尤其futaba的,很多功能都加密,且用专用芯片的,你没法盗。别老盯着硬件。再加上futaba这一类的,的确稳定,抗干扰强,东西操控舒服,要知道futaba的高频头都是自己研发的专用芯片,这种都是花钱看不到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汽车很好理解,除去各方面性能等有保障外,就是速度,100%比破车好,外形好,瑕疵几乎为0

你估计压根不考虑故障这种问题吧。2个车,都是4个轮子一个发动机,一个车随时可能有点问题,一个车开几十万公里都没问题,你说谁贵。国产控的硬件天然不如进口控是公认的。不是国产不想搞好,而是2个原因:1、成本;2、天C这种假货到处有的地方,买好的真的硬件可是 有难度的。

楼主:
看了 大家的讨论,大致有个概念了,好的控,从>>>>>实用<<<<<角度看,100%性能好,做工细节达到无微不至,再用刚才 莫友说的,那千万的兰博基尼和几十万的上海大众对比,从实用角度看,兰博这些类豪车,安全,和性能100%ok,做工小的细节地方都做到位了,速度也远远领先,不过放到生活中,感觉速度是被限制了,贴合老百姓的话,这2个车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如同黄金,就这么贵,主要有面子,争脸,另一个就是开开代步,如同生活中的普通人没人会去注意他,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 ,FUTABA JR 失控了,兰博基,出现 性能问题 而导致 车祸,当然 不希望这么些问题出现, 而且人家这么大价钱 造价不可能, 可是,近看生活中,KFC  的鸡 出现问题了吧,大家公认的安全食品,却出现问题, 游乐场的玩具设施,出现问题,坐世界最安全的交通工具飞机,飞机失事了,美国19岁直升机飞手, 因为失控 被切到头死亡,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 ,大家真的选千元的遥控器,争面子,的话完全可以接受了,但是和我说性能,把安全性完全寄托在  遥控器上,我不接受,土豪买贵的有范,普通老百姓+新手,没有太多米又不太懂控的,买很好的控太大区别意义(也不是买太差的控)。
     最后 ,认为:你永远也无法预知危险的,存在,不要侥幸不要寄托, 有了好控,也要  做好,该做的安全措施,场合,地点,人物,以及 和飞机(特别直升机)保持的距离,这些无论好坏控,在有了这么多双保险的情况,才能更进一步,提高玩航模的安全性。
   说的有点多了。不知道- -我理解的对不对。这是看了大家讨论后的感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重要的地方,你看不到的,就是软件。。。。。。各种功能,各种混控,要做到合适正好,这个可是要花钱的。 ...

   手机也很多软件,然后用不到。很多商务人,基本就打电话,只要手机不出  现不能打电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估计压根不考虑故障这种问题吧。2个车,都是4个轮子一个发动机,一个车随时可能有点问题,一个车开几十 ...

可是,现实,表明,“2个车开几十万公里都没问题”相反  有这可能,破车没事,豪车出现问题了, 生活实例,诺基亚 手机和 高端机的对比,掉水里 拿起来没事等。

网友:
关键是安全 跟手感   你 问问哪个敢用天地飞6  去飞50CC 或者100cC的油机的 有谁敢用填6 或者天7 去飞600级以上的直飞的

网友F:
便宜控飞便宜飞机 好控飞 好飞机!!就这个意思!配套 懂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便宜控飞便宜飞机 好控飞 好飞机!!就这个意思!配套 懂不懂!

懂了,我就是好奇,纠结,其实都知道,别气哦(⊙o⊙)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我就是好奇,纠结,其实都知道,别气哦(⊙o⊙)

那里有气啊 哈哈!!这个根据需求来的  没有会飞上万元的飞机 用几百块的遥控    遥控的手感也很重要!!天地飞 JR  futaba的 都不一样!!  这个就跟鼠标键盘一样   你买个45的键鼠套一样用  你买雷蛇 樱桃的也一样 感觉不一样而已!手感不一样!!

网友:
我玩直机,这个东西在天上就是个血滴子,在我没有多余的功夫仔细研究控的各种原理、工艺、材质等因素对控安全性影响的前提下,我是宁愿在控上多花点钱保安全的。
我想这个和为什么国产车有的做的性能非常不错,价格也实在,但是大部分能承受价差的人还是更愿意选择国外品牌的车一样的道理,更何况稍好一点的控价差也只在千元以内(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控除外)。
总而言之航模是很危险的运动,要对他人、对自己负责。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现实,表明,“2个车开几十万公里都没问题”相反  有这可能,破车没事,豪车出现问题了, 生活实例 ...

好车不是豪车,豪车不等于好车,还有你要看看比例,不是说出大问题才是问题,如果一个车老不停让你修理,你啥感觉。至于软件,因为我们天C大家盗版用惯了,不知道价值。正常社会是不可能不考虑知识产权的。。。。还有就像四轴,你倒是去试试看,没有良好的软件,就不停的等着砸吧。只能说你水平太差,用不到很多功能而已,不能说人家就不需要不值得。玩具更便宜,你又何必玩模型呢,超市里几十元都有全套玩具直升机卖,你完全可以去买玩具玩嘛,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
按经济能力来呗

网友:
个人觉得,米人,不懂的,入了这个,装逼就可以装得很HIGH.
没钱的,自然对这些高档货没有兴趣。

懂得,有有钱,那是实用,兼装B都齐备了。

网友(2015-01-02):
要面子的就不要说了,土豪就不比。3 , 2 千还可以接受。主要就是操控性好的点。意外都是大意造成的。大家用的多的,推荐吧!主要是航拍用。精灵可以用的最好,就是想改善一下操控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好像汽车,谁能全面、准确的说出夏利和保时捷区别。应该说,区别很明显,但拉着人跑的基本性能它们都存在 ...

一针见血,说的有道理。买了保时捷也基本开不到那个速度,基本性能有差别但不大,贵的卖的就是用户体验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 大家的讨论,大致有个概念了,好的控,从>>>>>实用

玩模型有风险,入模(魔)需谨慎。用好控发生危险和事故的概率低,低档次的控发生的概率高。如果已决心入魔,按自己的经济力量,买控就一步到位,省心、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玩模型有风险,入模(魔)需谨慎。用好控发生危险和事故的概率低,低档次的控发生的概率高。如果已决心入 ...

过去好久了,你才恢复,我已经玩过 FUTABA  14sg的 控了 真正体会到 那种手感 带来的喜悦,  感觉飞机能 在自己掌控中,能飞出很好的姿态, 一句手感,无发 语言 形容,但却真心 愿意 用金钱 去 换取!!好控好手感,更好的飞出好姿态

网友(2015-02-18):
只要有评论就回复,看到帖想说啥说啥,就像我这样的…… 哈哈

网友: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网友H: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I:
用过天地飞,最后入的futaba,路过

网友G:
以爱好程度和经济实力决定,天7性价比最合适;如不差钱,高档futaba/jr,不必追求买对,买贵的不会错。你如果拥有高档控,天7也闲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