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空中失去动力

楼主(2014-09-05):
最近飞了几次猎鹰,都在飞了五六分钟左右,失去动力,但
舵机
还能正常控制。不知是电调接线焊接处虚焊还是电调问题?电调是好盈铂金60A,用前没做行程学习。
电池
4S,平衡仪是飞宇41的。

网友A:
换个电调试一下。

网友B:
用的配件比较差

网友B:
电调“保暖”太好,过热了

网友C:
电调保护,可能是缺电,过热等

网友D:
估计是电调保护

网友E:
电调过热 换电调

网友F:
60A不小了,怕是电调过热保护了,LZ晒下配置看看。好找原因。

网友G:
有用香蕉头么?也有可能是香蕉头虚焊了,检查下吧。

网友H:
设备注意散热,会少更多问题

网友I:
我遇到过几次,都是电调或者电机过热造成的。建议LZ地面全油门试几分钟,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明显的电调过热。因为你停车后还能够再次启动飞回来的,对吧。
安数大,不代表不用散热。再好的电调也要散热好。

网友J:
猜测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K:
电调换个大的散热板 外置到飞机肚子下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分析意见,我在电调上贴了一张魔术贴,粘在机舱内,有可能会影响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