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可用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吗

楼主(2014-09-05):
有WM210车床,可否用10x10或14x14的吗?
安要求须用12x12的。

网友:
刀杆强度与切削力相关.

网友:
根据实际加工情况可以换用,理论上越大越好,只是要考虑刀尖的对中问题,传统刀架不能调高低,所以通常用说明书上的规格。

楼主:
刀尖不对中,差一点,是不是也能行?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尖不对中,差一点,是不是也能行?
谢谢,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完全对中,尽量不要差,否则要多交学杂费(主要是崩车刀),
等你车东西经验多了,再去体会什么刀可以高点,什么刀可以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尖不对中,差一点,是不是也能行?
谢谢,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完全对中,尽量不要差,否则要多交学杂费(主要是崩车刀),
等你车东西经验多了,再体会什么车刀可以高点,什么车刀可以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完全对中,尽量不要差,否则要多交学杂费(主要是崩车刀),
等你车东西经验多了,再 ...

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