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板问题

楼主(2014-09-05):
手上有二块这种的云台控制板,另一块,是可以连接电脑调参的,
出现问题的板子,无法连接电脑,led灯不断在闪,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
有人遇到这种问题吗,求教

网友:
关电重来,

网友A:
你是不是刷正版固件了啊!!!

网友B:
目测固件挂了,用船长刷机救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固件挂了,用船长刷机救救

软件是叫船长刷机?怎用啊,请说明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件是叫船长刷机?怎用啊,请说明下,

就是烧固件的,成功率高一点,加个无刷云台qq群看群文件有没有

网友:
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刷正版固件了啊!!!

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烧固件的,成功率高一点,加个无刷云台qq群看群文件有没有

试试看

网友C:
我的这个板子也遇到过像楼主这样的问题,好像一点默认值就这样了,差点怪人家卖家质量问题退货,后来打开软件,先给主板供电,再连接电脑,重复了几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这个板子也遇到过像楼主这样的问题,好像一点默认值就这样了,差点怪人家卖家质量问题退货,后来打开软 ...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D:
你没装驱动软件  找驱动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装驱动软件  找驱动软件

你是在开玩笑啊

网友(2015-01-11):
兄弟解决了么 我的云台板也出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