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入手精灵2,早上试飞发现问题请教

楼主(2014-09-05):
入魔多年,总算开始涉足多轴了,事先也做了一些功课,发现大家反映精灵2有时会抽风,心里有点忐忑,今天早上第一次试飞,基本还好,到第二块电池最后一个电的时候精灵2突然失控,就是感觉遥控器失灵,精灵2不听使唤,持续网上飞,GPS绿灯消失狂闪,顿时吓了一跳,马上把S1 重GPS拨下来,然后又拨回,遥控器才重新好操控,赶紧下降关机,心还碰碰跳。想请教下,这事怎么回事?是我自己设置有问题还是其他原因?碰到这种情况一般有几种处理办法?麻烦大伙支支招,如果一般操控有把握,是不是不要打开GPS为好?

网友A:
第一,把飞机都飞到最后一格电了?精灵应该是剩两格电就下来了。第二,GPS绿灯消失,什么狂闪?红灯?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的固件是否是最新的3.06固件?您这个是电池到了返航段执行的返航过程。也请用户们仔细阅读升级说明再行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把飞机都飞到最后一格电了?精灵应该是剩两格电就下来了。第二,GPS绿灯消失,什么狂闪?红灯?

哦,可能是我电池用太多了,自动接管了?红灯闪,是不是狂闪好像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您的固件是否是最新的3.06固件?您这个是电池到了返航段执行的返航过程。也请用户们仔细阅 ...

固件是最新的了,您的意思是精灵自动接管飞机然后准备返航?我刚入手,的确没有完全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是最新的了,您的意思是精灵自动接管飞机然后准备返航?我刚入手,的确没有完全仔细阅读说明书。

是的,详细请看3.06固件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详细请看3.06固件的说明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飞上去,干完活,早早收机,不要老在空中得瑟,不要迷恋还有多余的一点点电,手机显示的电量低至黄线时就是悲剧的开始。这时的电量已是20%了,如果调参里勾选过低电量返航,它就触发自动返航功能,假设你不重视这个问题,也许炸机是迟早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