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配置,哪里还需要改动!

楼主(2014-09-05):
四轴配置如下,
朗宇2212 kv980
仿ATG 1047
天行者 20A
达普彩虹版3S 5200mah 35C
自制X450碳纤维机架
APM 2.6
3H GPS
数传 电流 航灯
电池重990g,加电池1400g
电压报警3.6V时着陆,回压3.63
A6能冲进入5100多mah
悬停置空时间18分钟,降落后电机和电调温度都较低,估计在40度以内
遥控器是华科尔D10+1002

这种配置还有哪里能够优化的啊?
18分钟的置空时间合理吗?
狗3加图传能行吗?

网友A:
飛行時間差不多就這樣,再來就是減重、換其他槳看看。dji f450原廠配備,空載1.2kg,20分鐘

网友:
这配置玩玩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用10c的电池,轻80克左右,是不是你机架太肥了,7克/瓦

网友:
这个留空时间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C:
哎,配置不科学。。
拆了重新装吧。。。

网友D:
看你加什么云台,加狗3+这个动力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飛行時間差不多就這樣,再來就是減重、換其他槳看看。dji f450原廠配備,空載1.2kg,20分鐘

我准备换原装的APC1047桨,这个应该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10c的电池,轻80克左右,是不是你机架太肥了,7克/瓦

达普电池不错,之前电直就用这个,他也没有10C的,当时买35C的电池,是为了680准备的,现在放到这上面试试。力效7点多,应该是正常水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配置不科学。。
拆了重新装吧。。。

你是说各组件安装的位置吗?请指点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加什么云台,加狗3+这个动力够了。

就是那种加狗3,300g的2轴或3轴云台。

网友B:
原厂桨50元一对,呵呵O(∩_∩)O

网友:
这个配置上狗 云台 有点。。。。。。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厂桨50元一对,呵呵O(∩_∩)O

已经在路上了,估计明天就能到,48一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各组件安装的位置吗?请指点一下吧!

呵呵
开玩笑的。
能安全的飞高兴就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换原装的APC1047桨,这个应该也可以吧。

沒用過這槳,不清楚apc1047的效果如何!
10吋槳用過的都是DJI的,1045&1038
1038的槳效比較優,不過要看你的電機是否能裝
如果真要飛長時的,這機架應該很好改
桿子加長,換大一點的槳,相對電機也要更換,可能電池也要跟著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