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CC汽油船发动机缸压太强,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05):
由于拉缸了所以换的缸套和活塞,
安装完毕后发现缸压太强
手拉根本拉不动
把火花塞取了拉就很顺滑
由于在安装的时候在曲轴部分加了机油
怀疑是机油的问题引起缸压强
就倒入汽油稀释
连续这样做几天了
缸压依然强
这样启动应该不行
请模友们不惜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磨合一下就好了。

网友:
油发用起来确实麻烦

网友A:
钻个小眼,缸压就弱了

网友B:
建议检查安装问题  从来没出现过缸压太大拉不动的情况 甲醇机有多有可能  但是就算是再新再难拉的小松也没有过拉不动

如果真是拉不动 建议松火花塞  一点一点松直到能拉动 然后试着着车  我试过稍微露*点(监控)气也是可以着车的

楼主:
关键是这么强烈的缸压没法磨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安装问题  从来没出现过缸压太大拉不动的情况 甲醇机有多有可能  但是就算是再新再难拉的小松也没 ...

我火花塞已经松的很多了,效果不怎么明显,我也会怀疑是安装问题,请问什么样的安装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个小眼,缸压就弱了

我回去试试!

网友:
遇到这问题我都是改电启动

网友:
缸头加垫圈,

网友:
那就手动磨合啊,把火花塞扭松用手不停的拉呀。用用5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C:
如果一圈都转不了,建议检查安装和换上的配件尺寸,是否有垫圈不小心掉了,有活塞顶到火花塞或其它东西的感觉。不是磨合的问题。

网友D:
看看缸垫是不是太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圈都转不了,建议检查安装和换上的配件尺寸,是否有垫圈不小心掉了,有活塞顶到火花塞或其它东西的感 ...

应该不是垫圈什么掉了!因为取下火花塞拉就很顺滑!
上了火花塞可以拉动,但是很费劲,基本上到达缸压最强的阶段用大力拉就拉不动,缓慢拉还是可以拉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缸垫是不是太薄啊

原装缸垫!而且活塞行程也正常!

网友E:
该不会是活塞顶火嘴吧。再大的气缸压力。有手慢转曲轴都可以转的过去的。如果手拧曲轴慢慢转也过不去就要拆开重新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不会是活塞顶火嘴吧。再大的气缸压力。有手慢转曲轴都可以转的过去的。如果手拧曲轴慢慢转也过不去就要拆 ...

不是,我很确定没有顶,可以转动的,但是很难转动,感觉压缩太强了,我就想问问这样能启动着车吗?会不会损坏发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很确定没有顶,可以转动的,但是很难转动,感觉压缩太强了,我就想问问这样能启动着车吗?会不会 ...

       其实我们更换活塞。气缸等零件时,换好以后会测量一下活塞顶和气缸的间隙。我的经验值是在0.45-0.60mm之间。如果不是就用不同厚度的气缸垫片调整。不知道你有没有测过。第二注意看看磁电线圈有没有挂碰到飞轮。轻微碰挂和你描述的现象也有点相像的。

网友:
真怀疑火花塞顶死

网友:
你的机器有飞轮,皮带吗?没有就加上,起动机一带就好了,我的船上就没有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