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请教-四轴运动时抖动怎么破,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4-09-05):
       配置:飞越650机架、朗宇电机3508 380KV、APC 1447桨、好盈铂金30A、NAZA LITE飞控、狗云台(两轴)、鹰眼、6S 5200MA电池,起飞重量在2.7KG。
      上升和旋停时拍摄效果还可以,可往前飞和侧飞的时候画面就抖的厉害,换过碳纤维的桨也是这样,是不是飞行那里安装不行,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请大神指教。(附四轴图片和视频)

网友:
同问,我的比你严重的多!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70348&extra=

网友:
山狗山寨台,还想咋d

网友A:
减震球问题、换硬一点的或者软一点的试试

网友:
浆做一次动平衡,然后减震球换硬一点的,或者在球里塞进海绵,多塞点,球也变硬。

网友B:
不行换13寸浆,试试转速上去。

网友:
减震球有问题了,换

网友C:
飞控的感度 调小点 你试试包你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球问题、换硬一点的或者软一点的试试

谢谢,一会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换13寸浆,试试转速上去。

用1238浆试过了, 效果稍好一点,不过也不是很理想,也可能是用的1238桨垃圾点,16块钱一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的感度 调小点 你试试包你有效

好的, 谢谢

网友:
减小 横滚和俯仰的感度试试

网友:
加大云台电机功率,减震球塞入高密度海绵,机架减震!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道理,问题主要出在云台的参数和你的飞行状态不匹配。这个云台可以用调参软件调参的,你可以调试看看。

网友:
这个配置可以飞几分钟呀?

网友:
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0325
去我帖子看看 有视频比较

你好,前几天图传出了点故障,返厂刚回来,我昨天试了把所有的感度都调低了点10%,可效果还是不明显,请问你是调低的那一个感度,谢谢。我的是NAZA飞控。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E:
减震球塞海绵真的很有用,骗你我吃碳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减震球塞海绵真的很有用,骗你我吃碳纤板

请问塞那种海绵?普通的密度稍高点的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还在摸索中

网友:
你只要塞些海绵,果冻就会改善,自己再试几次找个最好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