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一个USB直冲线

楼主(2014-09-05):
电池一并订购了几条USB直冲线,为了心中有数,特地拆开一个一探究竟。该充电线可直连一个3.7v锂电池充电,最大电流500ma,空载或充满后红灯亮,充电时无显示。拆开可见电路使用了55B4芯片,经查这是一种性能不错的专用充电管理集成电路,实际使用后测得充满的电池电压均在4.18v至4.21v之间,效果还不错。

USB直冲线

USB直冲线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一般,不过好用就行

网友A:
自己焊个tp4056 4057 一样好用~

网友B:
有的建议充其实不错的,不比B6差

网友:
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充电器使用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建议充其实不错的,不比B6差

我使劲猜了半天才明白你的建议=简易,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焊个tp4056 4057 一样好用~

对,实质上是同一类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