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低电返航设计欠妥

楼主(2014-09-05):
精灵2的最新固件包含了低电自动返航的功能,推出伊始感觉是项诚意满满的新功能,可惜最近几块电的反应真是不尽如人意。

今天飞了两块电,低电返航都是在18%的电量下触发,可惜返航触发点居然是在Home point正上方2米左右的位置。 精灵刚开始蹿升高度,失去控制的时候还以为是受到干扰都做好炸鸡的准备了。  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是触发了低电返航,及时拨回ATT模式才恢复正常。

索性起飞点是开阔地带,若是高密度地段没有反应过来恐怕是要提控回家了。

无法手动设置或开关非常不妥。

网友A:
可以在调参中将低电返航的设置的勾选项取消勾选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调参中将低电返航的设置的勾选项取消勾选就行了

感谢,马上试试

网友B:
到底是返航降落?还是触发低电时就地降落?

我试了一次,没敢飞远,当时就在返航点上空几米试的,触发后就地就降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返航降落?还是触发低电时就地降落?

我试了一次,没敢飞远,当时就在返航点上空几米试的,触发后 ...

是在即将触地的时候触发了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