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一直在攀爬区、漂移区 ,请教入手四轴事宜

楼主(2014-09-05):
本人新手,之前一直在玩攀爬、漂移,看到人家在玩航拍,非常喜欢,我想请教一下:
1、四轴的操作是不是比电直好操作;
2、四轴的风险是不是比电直小
3、玩四轴,6通的TJ6能用吗?
4、不含遥控,另外一套下来,4000能搞定吗?(包含云台、摄像)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关键看你想达到什么效果,一般要效果好,至少要狗3+水平。4000就不够了。不如慢慢攒吧,先攒四轴,再考虑云台和狗。

网友:
我也是闹的四轴,动力和遥控下来就4000多,还不算云台和狗、图传等拍摄,下来应该在8000左右。

网友:
调好的四轴肯定比电直稳而好飞,四轴一般不会炸机,一旦炸了成本很高

网友:
4000是不可能的

网友A:
4000,除非 是你自己设计一个,尤其程序要自己写,其他的配件买来拼起。应该搞的定。

我自己开发了一个 ,电调,飞控板PCB,程序,硬件都是自己设计的。断断续续搞了1年多。
双核浮点四轴飞控

网友:
没钱就搞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0,除非 是你自己设计一个,尤其程序要自己写,其他的配件买来拼起。应该搞的定。

我自己开发了一个  ...

厉害

网友:
一万还过得去吧

网友:
纯粹玩玩,4000可以了,比如华科尔单机,外加华科尔云台和一台普通相机,足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