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精灵2指南针效准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我在同一个地方第二次起飞要不要进行效准,要移动多远的距离才再一次做效准?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一般要几公里外或者周边环境有大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一般要几公里外或者周边环境有大的变化

谢谢,具体是几公里啊?

网友:
换了新场地,不管多远,最好是校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具体是几公里啊?

呵呵,这个问题问得人家要哭了

网友:
飞前校准下 没啥坏处吧

网友B:
一般都不需要300KM以內~我試過都不影響

网友:
建议保守做法,每起落校准!

网友:
说明书写50公里,起飞前还是校准下吧,也不麻烦,以防万一

网友C:
最好还是每次起飞都做下校准,包括换了电池后也得再次作校准(说明书也写有:电子设备如主控、舵机、电池等添加、移除、移位的情况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还是每次起飞都做下校准,包括换了电池后也得再次作校准(说明书也写有:电子设备如主控、舵机、电池等 ...

+1

网友:
我每次换电池、换地方,不管距离长短,我都重新校一下,免得出了情况找不着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不需要300KM以內~我試過都不影響

三百公里?还是300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三百公里?还是300米?

300km=公里兄弟每次飛、每換電池您都校準您不累嗎?
我放一個半月沒飛,也未校準一樣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km=公里兄弟每次飛、每換電池您都校準您不累嗎?
我放一個半月沒飛,也未校準一樣很正常。

明白了,我是新手,有很多问题都是在这里请教前辈。谢谢!祝您节日愉快!

网友:
不单是经纬度磁偏角问题吧?换场地必校

网友:
玩精灵差不多一年了,没炸没丢过,楼主多注意就行了,我从来不飞远,超出视线以外就不再飞了,哪怕还有图传信号,宁愿再挪地方去拍,以不要一镜到低。另外我这城市不大,城南到城北也就十公里,我基本去一个地方就校准一下指南者,保险起见,最高在17楼顶校准,呵呵,飞的那个畅快,嘿嘿,一点要确认飞机姿态跟电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