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大家关于机翼形状的问题

楼主(2014-09-05):
之前做了个小萌筒飞机,虽然飞行效果一般,但是飞行本身是没问题的。原帖可以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但是我又修改了一些设计,再次试飞的时候发现可以滑行很长的距离,就是无法起飞。怎么都拉不起来,明显感觉是动力不足。
但是配置和原来的基本一模一样。重量也查不到2g的样子。
后来想起机翼的形状做了些修改。
再回家修改机翼造型之前先在这里问问大神们,有可能是这个问题造成的升力不足么?

网友:
不懂,帮顶。
楼下解答。

网友:
既然可以滑行很长的距离,说明升力问题不大。看电机的拉力线,或者螺旋桨的选配和安装

网友:
升降舵长度短了不行?

网友:
不能飞的那个舵面这么小。。哪来升力?

网友A:
看了一下,,总结几个问题,
1、你这个机翼是没有翼型的(横截面),所以在飞行过程中机翼是不提供升力的,无论你把你理解的翼型(俯视图)做成什么样都不会影响升力,因为压根没有。
2、I can't fly的那个,主要问题是舵面太小了导致舵效不足,如果飞机重心靠前的话,舵效如果不足以对抗机头的矩力那自然就拉不起来。

然后你说到滑跑,,我不知道你是否使用了起落架,如果没有使用那问题就通过上面的2就能解释,,
如果用了,还需考虑后起落架的位置,要尽可能安装在靠近重心的地方(但是不能在重心上),如果安装过于靠后也是来不起来的

加一句,,感觉你这个设计是考虑了吹气舵面,进行动力矢量控制的,,但是感觉舵面还是略显小了,舵效不足。再就是有了吹气舵面还是不能省略空气舵面,毕竟多一份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总结几个问题,
1、你这个机翼是没有翼型的(横截面),所以在飞行过程中机翼是不提供升力的,无 ...

看他第一贴,里面的吹气舵面是方向舵不是升降舵,也不是矢量控制,所以总的来说还是升降舵舵面太小,升力不足

网友B:
如果想改吹气舵面,可以把副翼做成一个长条一直延伸到里面
it can fly很合理 升降副翼靠外,滚转力臂长,带后掠,俯仰力臂也比较长
it cant fly不管是面积还是力臂都改短了
起落架如果是后三点,起不来的原因可能是停机角不够大,正常情况后三点一推油门尾轮都会离地的,然后拉起
如果是前三点,看看是不是机尾蹭到地了导致角度不够
视频中转弯掉高度很厉害,波动很大,建议楼主改成上单翼或者加上反角,或者翼尖加45度小翼 提高稳定性和操控性
平板机翼不建议加翼型 那样不好做,也不容易做准确,如果还是***滑行飞不起来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总结几个问题,
1、你这个机翼是没有翼型的(横截面),所以在飞行过程中机翼是不提供升力的,无 ...

太感谢了。受益匪浅。。很多知识我得慢慢消化一下。不过已经有点思路了。回家继续改。放假就可以继续测试继续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改吹气舵面,可以把副翼做成一个长条一直延伸到里面
it can fly很合理 升降副翼靠外,滚转力臂长, ...

目前怕太重都没有敢加起落架。。不过按照您提的这几条我修改一下估计可以飞。。我要继续测试

网友:
楼上分析都很到位。

网友:
查飞行迎角或电机老化

网友:
跟着LZ一起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