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X5原装电机(4020 910kv)电机的级数,进角,频率

楼主(2014-09-05):
请教下X5原装
电机
(4020 910kv)电机的级数,进角,频率。谢谢。
貌似级数是12 进角5,频率8,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如果是好盈100A V3 就什么都不要改,用默认的15 和 32 我用5200 电池带头罩悬停12分钟下来,电机和电调都是温的,动力上也足够了。

网友B:
水果超人。。。。。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还问?

网友C:
王同学 飞的 设置的 是5 和 8 如果不信 可以发帖问 说默认 参数的 都是 新手 。。。。。。。。。

网友D:
5和8的飘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