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和PPM什么区别?

楼主(2014-09-05):
PWM和PPM什么区别?

网友:
自己百度啊

楼主:
这个回复相当有水平!

网友:
不明白就算了,何必认真呢。

网友:
母鸡啊。。水水更健康

网友:
好像是分线和总线的意思

网友:
PWM(Pulse Width Modulation)——脉宽调制,是一种开关式稳压电源应用,

是利用微处理器的数字输出来对模拟电路进行控制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技术.

ppm信号传输的一种编码格式。

pwm是对负载进行功率控制的一种方式(不严谨的解释,只是帮助理解)。

网友A:
PWM指的是脉宽调制,狭义说就是舵机信号中正脉冲宽度,就是高电平宽度来表示控制量大小,PPM是脉冲和脉冲之间间隔调制,狭义的说,对于遥控器输出或者接收及输出而言,两个脉冲上升沿之间间隔表示控制量大小.在遥控设备的传统中PWM通常是单通道的控制量,而PPM则是以帧为单位,帧内每个脉冲间隔表示一个通道的控制量,然后两帧之间还有一个长一点的低电平,这个信号曾经用于同步,作为帧和帧之间的划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指的是脉宽调制,狭义说就是舵机信号中正脉冲宽度,就是高电平宽度来表示控制量大小,PPM是脉冲和脉冲之间 ...

多谢,这个解释很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