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如何设置450陀螺仪的感度参数

楼主(2014-09-05):
请教了

网友A:
无语,有450陀螺仪这个牌子的陀螺仪?拍个片或搞清楚牌子先吧

楼主:
是亚拓450直升机

网友B:
感度线插到接收机5通道

网友C:
进入陀螺仪感度混控。 混控关,感度是左上旋钮控制。 混空开,就是下面比率数值设定感度了

楼主:
不知遥控器陀螺仪感度与机上陀螺仪控制 延时各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