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精灵2俯仰按钮的大神们请进

楼主(2014-09-05):
本人在网上看了很多模友都自己改装精灵2遥控俯仰按钮 大家都知道精灵原装的俯仰按钮非常难用 不顺滑 所以想改装一下
之前我以为去买个调节钮回来接线上去就可以用了 但是没想到的是精灵原装的按钮幅度很大 扭动一点点相机就会俯仰的很厉害 我是新手不太懂 求各位大神支支招 教教我怎么改装 需要买什么东西 怎么接线 要多少的电位器?
麻烦大家了  在下感激不尽  献上好东西两张 以表谢意

网友:
这颜色好骚

网友:
骚机,骚鸡。这么大的胸器,HOLD不住了。

网友:
怎么上色

网友:
俯仰感度调一下即可。

网友:
看福利的!

网友:
最后张 福利   求种

网友:
别告诉我是LZ你打的码??

网友:
旋钮 我这种遥控器的旋钮开关应该可以

网友:
我个人觉得没必要改,在调参里面把云台的俯仰感度调到3-5之间,你再试试,会发现效果有明显改善。
我用的是3,不管用什么样的速度和力度操作后杆,俯仰都很顺滑缓慢,至于俯仰角度,就看你对遥控操作的熟练程度了,我差不多已经能够做到随心所欲了,基本能满足拍摄需求。

网友A:
可以用203 20k的可调电阻。改好后一定要效对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03 20k的可调电阻。改好后一定要效对遥控器

非常感谢啊 兄弟 我刚开始以为买K数越低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谁知道装上去还是不行 我明天再去找找看
可以加我QQ吗 一起交流交流 524699971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啊 兄弟 我刚开始以为买K数越低的电位器就可以了 谁知道装上去还是不行 我明天再去找找看
可以 ...

你改好了吗?我用10k和50k都有问题

网友:
黑色好给力啊

网友:
你改好了,我也试试哈

网友:
真不推荐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