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 CP遥控器天线

楼主(2014-09-05):
我的遥控式FUTABA10 CP,天线是哪种伸缩天线,由于经常使用导致天线用断了,72M的。现在在望山买根本没有卖的,大家能给想个办法吗?
FPV所以特意买的72M的,可以换成2.4G发射,但是换2.4G以后就没有时空保护了,不知道怎么决绝。可用天地飞之类的天线代替吗?也用72M的

网友:
宝宝上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6.rM07mQ&id=39307313643&ns=1#detail
不是 ...

原装的没货,问了好多家都没货,非原装的不敢用啊,不知道可以通用吗

网友:
量一下外径,再看一下底部的螺丝一般是3mm或4mm的。总长度差不多就行,总比断的天线好。

网友:
可以收2手的,好多10C的天线是摆设,拉杆天线应该通用,天地飞的估计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