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的pl6充的电池没一次平衡的

楼主(2014-09-05):
刚入手的pl6充的电池没一次平衡的,一般都是4.18 4.19 4.21徘徊,甚至有的单片电压更高还不如b6啊,怎么回事?
谁能告诉我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测的?测量也有误差的

网友B:
这和电池质量也有关系的,我的一块KDS原厂带来的电池用了3年左右了 轻微有点鼓包了,用A9冲完就是这个样子了。但如果充刚买的格氏,电压显示都一样了。

网友C:
不着急的话就不要并充。选择第1向精准充电。没事的话电流放小点呗  测量工具的精度也是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测的?测量也有误差的

用个是测电压神器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和电池质量也有关系的,我的一块KDS原厂带来的电池用了3年左右了 轻微有点鼓包了,用A9冲完就是这个 ...

后来我用小电流了,充满显示都是4.2,但是BB响显示还是错误,我今天重新买了一个BB响,等两天到货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着急的话就不要并充。选择第1向精准充电。没事的话电流放小点呗  测量工具的精度也是问题哦

现在我怀疑是BB响的问题,等新的到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个是测电压神器BB响。

如果用BB响得买正品AOK的。也推荐AOK的电池平衡器。一般情况下最好用万用表测。

网友:
你用什么测量的电压?

网友D:
PL6外出接汽车电瓶充电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6外出接汽车电瓶充电好用吗

还没接过汽车呢,不过用过的人说还不错。

网友:
Bb响误差大

网友:
BB响那种东西 说实话 对过放 还有点用 要测电压 还是算了  要精准测锂电池电压 还是用万用表吧   实在不行 就用MAXPRO 的电显  这个还不错

网友:
测量电压一定要用好点的万用表   bb响测电压不可能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接过汽车呢,不过用过的人说还不错。

用汽车电瓶做电源,PL6的性能发挥不出来,汽车电瓶功率也就200W不到!

网友:
用万用表测吧,

网友:
果断换回B6即可。

网友E:
是质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质量问题吧?

质量没问题,是我的调试问题,现在很好用,充电快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