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小电滑选哪种好

楼主(2014-09-05):
最近想入个小电滑,看上了FMS的FOX翼展800,还有艾特的钻石600,不知道哪个更好飞,更轻更飘更慢?呵呵请教各位大侠望不吝赐教

网友:
差不多。腰推不损桨

网友:
后推试速度较慢,而且安全

网友:
后者玩着也不错,小巧轻盈,挺好飞的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最终选了FMS的FOX

网友:
好飞吗。新手行吗

网友A:
FOX800 很不错,就是千万要吧电调换了。否则几次就烧了。。换成12A的。

网友B:
千万要连续飞。过热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X800 很不错,就是千万要吧电调换了。否则几次就烧了。。换成12A的。

哦,这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要连续飞。过热会烧!

有道理

网友:
其实FOX800 如果有空机就更好了。。自己装比成品机靠谱。这机型飞起来很舒服,航线,滑翔都不错。正倒飞也可以,就是比较贵。

好小子1000其实更适合,抗风比FOX好多了。

网友:
对了,还有小雨燕也可以。 大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