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10配NAZA V2

楼主(2014-09-05):
我的飞行器是T810,现在配了V2飞控,经常断信号,是不是V2信号不够稳定呢????直接上WKM或者A2会不会好点呢????
之前V2放在F550上是没有问题的,会不会T810震动比F550厉害,所以信号不稳定呢????

网友A:
接收机天线要求夹角90度摆放。你再试试

网友A:
你的帽子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我的是T960。估计中心板一样大。

网友:
你再检查接线看看呢,不可能的,我朋友800naza lite没任何问题!都很稳!

网友B:
我自己680,v2!没出现过你这情况,这里用v2的兄弟有好多,很少反应这问题!你好好检查下,估计哪里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680,v2!没出现过你这情况,这里用v2的兄弟有好多,很少反应这问题!你好好检查下,估计哪里接触不 ...

680应该没有问题,810会不会飞行器大了,震动也大了,所以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天线要求夹角90度摆放。你再试试

摆了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帽子哪里买的,我也想买一个。
我的是T960。估计中心板一样大。

680的帽子,自己改装的!嘎嘎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应该没有问题,810会不会飞行器大了,震动也大了,所以不稳定

不会,我朋友810  lite没任何问题

网友:
接收机建议放到下面,碳板会阻挡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680的帽子,自己改装的!嘎嘎

慢慢调试,不要遇到一点小问题就放弃,调试过程也是个乐趣。经泡泡大师和其他兄弟的指导,我的六轴。调试结束,现在感觉没啥事了,无聊了呢。。。

网友:
V2不错的,大轴距的机架不一定震动大

网友C:
v2还行的,别老错怪飞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v2还行的,别老错怪飞控= =

因为排除了其他问题!

网友:
大侠,头罩在哪拍的

网友D:
断信号具体是只什么意思呢?失控还是其他的?我朋友的850六轴 挂上微单都完全没有问题 同样是naza v2

网友:
V2没有太大的问题,看你的图接收机在上面然后天线穿下来,建议改一下布局把接收机放在下面或者侧面,天线正交。

网友:
我也960啊。你自己打孔的么?铝柱不好装啊

网友:
7008接收机怎样放也没问题,又不是飞外太空。

估计LZ断信号说的是GPS吧。有炸过没炸过的都是检查陶瓷天线,不行就返厂。

网友E:
同样用naza v2,还不错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样用naza v2,还不错滴。

会断信号吗?

网友:
从未有过,很正常

网友:
很赞的外形! 看你GPS颜色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信号具体是只什么意思呢?失控还是其他的?我朋友的850六轴 挂上微单都完全没有问题 同样是naza v2

遥控控制不了!

网友F: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除了信号问题外,T810配nzaz v2的飞行感觉如何?好控制吗?我也正在组装一架和你配置一样的T810,希望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除了信号问题外,T810配nzaz v2的飞行感觉如何?好控制吗?我也正在组装一架和你配 ...

我飞得不多!!所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