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知哪里有GH3相机的HDMI转AV模块

楼主(2014-09-05):
我想用非DJI的普通三轴无刷云台挂松下GH3,但是找不到HDMI-AV模块支持GH3的,请问各位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
双摄像头啊

网友A:
大把呀 76一个 万能的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把呀 76一个 万能的淘宝

我找过了,都不支持GH3,支持sony nex5/nex7的就大把,可以帮我找个链接吗?谢谢

楼主:
角度与颜色无办法分别出当时情况啊!而且要两个屏才可以,可是我是单人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过了,都不支持GH3,支持sony nex5/nex7的就大把,可以帮我找个链接吗?谢谢

那种白色大盒子好吗?把壳拆了就行了 那HDMI1.4的 HDMI有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白色大盒子好吗?把壳拆了就行了 那HDMI1.4的 HDMI有版本的

没有搜到,,,,,,你可以将连接复制这里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搜到,,,,,,你可以将连接复制这里给我吗?谢谢

我喜欢【HDMI转AV转换器 HDMI转RCA hdmi转av头 高清机顶盒转老电视转换器】这个宝贝!http://a.m.taobao.com/i18792934829.htm?ttid=701987@taobao_android_3.9.1&ut_sk=1.VAcQ77N/Q+oDALvV1CShgjhA_12278902_1410005027167.Copy.Page_ShareItem (分享自@淘宝android客户端) http://a.m.taobao.com/i18792934829.htm?ttid=701987@taobao_android_3.9.1&ut_sk=1.VAcQ77N/Q+oDALvV1CShgjhA_12278902_1410005027167.Copy.Page_ShareI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