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 50多起落,终于 能圆周航线了

楼主(2014-09-05):
每次外出9电,格式6s1400 45c电池,每次9分半钟,下来电压3.75左右,一个人飞,无法上视频,说点心得。首先谈炸鸡,x3总共炸两次,没有一次是因为错舵机,都是大意,一次是天快黑,视线不好,一次是心血来潮想翻,3d曲线都没调就普通模式翻,结果高度不够炸鸡,炸鸡侧板坏不过完美修复,零成本,升级皮传138,大桨不算,三轴无损,练习还是不能浮躁,一步一步来,感觉想炸鸡都难。 圆周练习大概20个点,基本能飞一周,就是圆度不够,还得修炼,偶尔慢速圆周变成快速圆周,机身几乎翻转90度,那切风得声音好爽,最开始练习这动作每次飞机转到面对自己心理发慌,结果自己分步练习先对头,哪里薄弱就从哪一点悬停定点开始转弯,多练几次就不怕了,好几次飞机要俯冲着地,都是瞬间救起,不错舵胆子也大了,现在出门飞就转圈,9电不知道转多少圈,头都大了。

楼主:
顺便说下原来用的亚拓360a品炸鸡好心痛,130大洋,那时心急x3等着飞直接实体店拿的只有亚拓的桨,这个绿桨才38没配平直接用很爽,感觉不比亚拓差,下次买25的桨试试。

网友A:
问下楼主 bb响设的多少报警 我设的3.7报警 下来量3.85 我是不是还可以多飞会啊 bb响设多少啊

网友:
祝贺楼主技术升级了

网友:
你现在的技术还感觉不到桨的差别,飞上一年你就嫌弃便宜桨了

网友:
加油,不过桨肯定是有差的,比如强度不够,X3还好,要是大机可能会砍尾管

网友:
楼主勤学苦练技术提升迅速值得学习,祝天天爽飞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 bb响设的多少报警 我设的3.7报警 下来量3.85 我是不是还可以多飞会啊 bb响设多少啊

想多飞设置3.6就够了,下来一般有3.75左右

网友:
祝贺。情况差不多。

网友B:
不错,我也越来越体会到基本功的重要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也越来越体会到基本功的重要性了!

悬停4面练好,什么情况下都不错舵就很难炸鸡了,除非飞机自身故障那就没办法避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4面练好,什么情况下都不错舵就很难炸鸡了,除非飞机自身故障那就没办法避免

是啊,我现在仍然以悬停(正倒飞加自旋)练习为主!

网友C:
楼主,我电池也和你一样,动力是蝎子2520+50a v3   悬停停5分40秒下来电压就只有3.81v了.是不是设置有问题呢.   就前两天有块电池下来有个单片电压只有1.7v,我郁闷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电池也和你一样,动力是蝎子2520+50a v3   悬停停5分40秒下来电压就只有3.81v了.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

我是460mx电池是新的,你这电机太暴力吧,我一般飞9分钟

网友:
蝎子一样能飞9分钟。转速稍微调低一点就行。反正航线,悬停和翻都不需要高转数。
我用蝎子2520,2400转速,9分钟下来,电压3.7伏

网友:
楼主 用多少T的齿轮??飞完,电机烫手吗?

楼主:
你们转速是计算出来的还是测量出来的

楼主:
12t天热肯定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460mx电池是新的,你这电机太暴力吧,我一般飞9分钟

我的电池也是新的  难道2520就这么耗电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460mx电池是新的,你这电机太暴力吧,我一般飞9分钟

确实我用不着这么暴力的电机,是我这x3是加上电装一起收回来的

楼主:
确实,如果格式6s1400放到3.6v估计12分钟没问题一般10分钟3.75左右,反正每次飞9分钟左右到最后飞机依旧暴力,就是怕把电池弄坏,一般9分钟